GPS的飞行数据 是不是要加数传才能看到

楼主(2015-01-13):
直接飞控+GPS+OSD怎么样能看到飞行数据 还是要加数传?加图传是不是就不用加数传了

网友A:
osd会把飞控的数据叠加到图传的图像里..比如GPS坐标..家的方向 电压之类的信息...

数传只是为了单纯的传输飞控数据到地面站..然后在地面站显示出来...

如果你只是看的话可以只看回传的图像...如果同时地面站想要看的话就需要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会把飞控的数据叠加到图传的图像里..比如GPS坐标..家的方向 电压之类的信息...

数传只是为了单纯的传 ...

要是不加图传和数传能看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不加图传和数传能看到吗?

不是要加什么的问题,是你要用什么看的问题,先搞清楚。

要用 LCD 萤幕看,要加图传,才能传送飞行画面到萤幕上。

要用电脑/手机看,要加数传,才能传送飞行数据到电脑/手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要加什么的问题,是你要用什么看的问题,先搞清楚。

要用 LCD 萤幕看,要加图传,才能传送飞行画 ...

同楼上回复

网友:
有些飞控可以飞机落地,利用USB读取飞控的GPS飞行数据。
数传》数据传输,利用无线电的方式与飞控连接。

网友:
看楼主注册时间,再看楼主问的问题,我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