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apm升级到3.2后切stable模式下降会晃?

楼主(2015-01-13):
先上配置:v2216 900 H4机架 蜘蛛30a 3s 5000 总重大概1.7到1.8左右
sta模式起飞没有任何问题,切posH也十分稳定,但到降落的时候切Sta就会晃(是真的晃喔,犹如在跳舞,请边脑补小苹果,边看视频),下降也不快,切回posH就变稳定了。。我x。
这个问题是升级到3.2之后出现的,之前不会有万恶的审核,万恶的广告。

网友:
想请教你一些APM开源方面的问题 能加个QQ好友吗 我的63613558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的升级到3.2后自动调参也是这样晃,比你的还严重。好像是感度太大自激了。自稳模式还好,定高和定点都晃得很疯狂。现在用原来3.15自动调参的参数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升级到3.2后自动调参也是这样晃,比你的还严重。好像是感度太大自激了。自稳模式还好,定高和定点都晃 ...

这么奇怪?我定高定点都不晃,自稳就会,论坛都木人了?

网友(2015-03-08):
解决了吗?  我的 也 这样  3.2 固件

网友:
我的3.2.1也是自动调参完 变得有点自激,以前3.1.5的自动调参完后稳的一塌糊涂的。现在都手动调3.2.1的参数,而且调的比较保守 效果不是很好。而且现在发现在定高模式下飞的很好  用POSHOLD的机会不多,考虑是否刷回3.1.5

网友:
看来我也要去刷回315了。现在因这剧烈晃动炸过和险炸啊。

网友(2015-05-03):
请问楼主几位的问题解决了 吗,我自从刷了3.2.1后就噩梦连连,从来没好飞过,也是这样的晃啊晃的,3.2.1的默认参数只要一转向就晃,然后自动调参了,好了1天,以后就又开始晃,有时候自稳模式也晃,定点模式也晃。
现在在想办法降级到3.1.5,或者3.1.2.但是看了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不知道选哪一个了。
貌似3.1.5的固件有2个:
AR2 .47 AP 3.1.1 AC 3.1.5
AR2 .45 AP 3.0.3 AC 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