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神控還真的神了,是神經的神啊!!!

楼主(2015-01-13):
前幾天用d10飛450,之前450一直偶爾會發生抽搐的狀態,一直懷疑是k8的問題,換了一個新的k8就好點,但也抽,近日發現只要打升降,飛機就會跑尾巴,而猛拉螺距尾巴一點都不跑的,說明了不是陀螺的問題,今天飛模擬器,一翻過去的狀態就像飛真機一樣,整個機身都橫向歪了,感覺就像甩了手一樣,奇怪了,再看看陀機監視器,果然,升陀搖干動的時候,方向陀也跟著動了,有這經驗的大大給個說法吧!

网友:
你通道混控了

网友A:
不知道用3轴陀螺仪的时候要关掉发射机混控吗?

网友B:
繁体字看得我蛋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3轴陀螺仪的时候要关掉发射机混控吗?

楼主:显然是 新手。。。大家多谅解。。。

俺的 (Devo)D10 还从来 没出过 任何 问题。。

网友D:
混控,或者是打舵有问题,我以前打升降就很容易动到方向舵。。。。。

网友E:
我的是12s也出现过,在外场的时候刚完第三电,第四电450就像是喝醉了,以为是震动或者kbar发癫,摇摇晃晃下来检查450无果,看控的实时状态升降跟副翼在联动,开关机遥控几次还是同样状态,悻悻而归,回家再开控又正常了,至今都找不出问题所在,换控吧(⊙o⊙)…

楼主:
補充一句,沒有開混控,都飛了二佰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3轴陀螺仪的时候要关掉发射机混控吗?

補充一句,沒有開混控,都飛了二佰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显然是 新手。。。大家多谅解。。。

補充一句,沒有開混控,都飛了二佰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控,或者是打舵有问题,我以前打升降就很容易动到方向舵。。。。。

補充一句,沒有開混控,都飛了二佰起落!在監視器內看到,只打升降陀,方向陀也一起動的,校準了也一樣,所以我飛模擬器也是跑尾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显然是 新手。。。大家多谅解。。。

是呀,我是新手,現在只能戰戰兢兢的左右台風楷段啊,老手見笑了,只能說一句,便宜貨要求人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12s也出现过,在外场的时候刚完第三电,第四电450就像是喝醉了,以为是震动或者kbar发癫,摇摇晃晃下 ...

絕對要換,糾結四個控,t8gf.     t14sg.      mz24.       dx6可以建議一下嗎

网友F:
我知道是啥问题。其实就是D10用久了,摇杆的电位器自己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是啥问题。其实就是D10用久了,摇杆的电位器自己跑偏!

全新購入的,就飛了兩佰起落

网友G:
你开直升机模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絕對要換,糾結四個控,t8gf.     t14sg.      mz24.       dx6可以建議一下嗎

以上的四个控我均无使用经验,不敢妄言,回想当初入魔,老鸟都是说必须一步到位,现在终于感触:控是所有设备的灵魂支柱,它必须是最稳定的,只有一时的稳定,在你自信爆棚的时候给你来一单大的一辈子就完了,问题控还不能出,即便便宜出了害了别人,最后也是良心难安!只能说推荐老鸟口碑好的进口大厂控,至少它们在出状况的时候会站出来宣布,并承担责任,不过这些行为貌似在中国很少见,估计是因为人文特征太过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上的四个控我均无使用经验,不敢妄言,回想当初入魔,老鸟都是说必须一步到位,现在终于感触:控是所有 ...

放心,我的控代修好後也只用來飛100的小機,絕對不會出的,出了等於殺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开直升机模式了?

都飛了二佰起落後才出問題,但之前450一直在抽搐,還以為是k8的問題,為何認定了是控的問題呢,因為在模擬器內也會抽搐,現在的狀態是打升降跑尾,偶爾上下抽搐!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繁体字看得我蛋疼。。。。。。

一样是中文,干嘛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样是中文,干嘛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上的四个控我均无使用经验,不敢妄言,回想当初入魔,老鸟都是说必须一步到位,现在终于感触:控是所有 ...

跟受用,谢谢。

网友I:
我的D10也有类似问题。玩多轴,APM飞控的,偶尔就有抽搐问题。玩KK飞控的连解锁都不行,必须把油门行程往下调10%才能成功解锁。这两个多轴,什么都不用动,换成天地飞的控就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D10也有类似问题。玩多轴,APM飞控的,偶尔就有抽搐问题。玩KK飞控的连解锁都不行,必须把油门行程往下 ...

終於有一位同病相憐的模友,看來整個論壇不只是我一個rp好,至少還有你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終於有一位同病相憐的模友,看來整個論壇不只是我一個rp好,至少還有你呀

我也没搞清楚到底是接收机问题还是控的问题。反正现在这个控我就接个KK飞控的多轴玩呢。其他的飞机我都用天地飞的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没搞清楚到底是接收机问题还是控的问题。反正现在这个控我就接个KK飞控的多轴玩呢。其他的飞机我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