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涵道黑鸟改后推的重心和起飞重量 (首飞成功18楼有感受,谢朋友们的热心回复

楼主(2015-01-13):
我的50涵道黑鸟三角翼,改后推,自己用1.5厚的碳板雕了电机座,装新西达2212kv3500,配4.5*4.5桨。现在问题来了,我原本打算用1300左右的3s电,可是装完机后,发现就算用2200的3s电池放在最前面也无法保持说明要求的重心位置,头轻了!除2200电池外,还必须要在机鼻里加上三十克左右的配重才能将重心保持在进气唇口的下沿(这是卖家给我的推荐重心位置),可这样一来,重起飞重量到了恐怖的660克!
请教一下已改后推的兄弟,重心位置在哪?用多大的电池?机头需要做配重吗?起飞重量多少?
我觉得660克的重量有点恐怖,不太敢试飞。在线急等!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另外,我还没装方向舵机(个人觉得对于三角翼来说,方向舵面没什么必要),可是整机的重量却根本不受控制,原本计划应该在400克以内起飞的,可现在到了六百六十多克,真心没信心试飞,不是怕飞不起来,是怕太重了,飞起来像火箭,再加上本人视力不太好,严重心里障碍啊!
有改过后推的兄弟吗?请告知下你们现在的重心位置、起飞重量、用多大电池吗?
不胜感谢!!!!!

网友:
后推。。重心应该与原来一样啊
可以先飞一下,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
飞是肯定能飞的,速度是一定很快的。。。。

楼主:
主要是对于必须用2200电池同时还要配重不理解,按说应该不至于啊

网友:
因为屁股上增加重量,头部需要起码好几倍的重量才能匹配,没办法的事情

楼主:
有飞过这机的朋友吗?

网友:
楼主,首先这飞机我已经破180,我的重量是800克,重心必须压下去,用4s电,已经爆浆两次,第二次直接报废,差点把浙中模型俱乐部的群主秒掉,要用50块的475浆,电机用花牌的2221 3980kv.铂金60a.舵量40%.,出人命别找我,自己看着办

网友:
秀一下我的竞速机

网友:
不过都全报废了

网友:
这种小50涵道机,改后推一般是用1806规格的小电机,这种电机只有20克左右重,所以用3S1300MAH的电池时重心才差不多。如果用2212电机放在尾部,确实头部要加大电池才行。飞应该没问题,只是这速度怕慢不下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耐心解答!
我装这飞机的初衷只是休闲飞飞,偶尔打打空战,并非为了追求速度。本打算用2208,无奈翻箱倒柜只找到这个2212(好久没飞小飞机了,手头的电机多是大的)。不过既然装成这样,索性就往竞速的取向走吧。
再次感谢朋友们关于安全的提醒!
我飞过快的,也疯狂追求过速度。曾经把红色的那款貌似韩国的三角翼装出一千克的重量,500直机的电机朗宇红魔kv2100,6s2500,正品apc6*6,飞出200+的速度(gps测得)而且这还是加装起落架后测的速度,超低空全油门通场那感觉,爽啊!
只是这小黑鸟,机翼没有碳杆,翼展又小,对视力和飞机本身的结构亮度来说,估计是严峻的考验。
这两天下雨,天晴就去试飞!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耐心回复!
谢谢朋友们关于安全的提醒!
这飞机我的初衷并非当做竞速机玩,原因有三,一是这飞机太小,本身视力又不好,怕盯不住。二是这飞机的机翼没有碳杆加强,怕亮度不够。三是我已经有了个竞速用的三角翼,gps测速过200了。可那玩意飞起来累,翼载荷太大了,对空域和起降场地要求高。
这两天下雨,天晴就去试飞,到时候再回来汇报情况。

网友A:
小鸡翼载荷的确成问题,三角翼竞速么ULTRA-Z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鸡翼载荷的确成问题,三角翼竞速么ULTRA-Z不错。

对,就是这个!当初本地四个人买了十几架,竞速、空战、休闲飞都是它,能快能慢,机型漂亮,机身强度高啊!

楼主:
这个

晕死,图片传不上去鸟

网友:
看看我的竞速机 2858内转子3900kv 4.1*4.1桨3s2600mah45c

楼主:
汇报首飞情况:首飞成功!
起飞重量660克,装2212kv3500,4.5*4.5桨,3s2200电池,40a电调,需要强调的是,机头做了30克配重。
首飞感受:1/比想象中容易飞,比较稳
2/速度远没有想象中快,只是飞机比较小,容易让人感觉速度快而已,首飞没带gps去,但凭个人经验估计,全油门速度不会超过140。
3/副翼比较灵敏,幸好对此早有准备,设了三挡大小舵和较大的exp值。
4/最突出的感受是,该机的低速性能非常好,在六百多克的起飞重量时,仍旧轻松做出大仰角失速动作,并且此时飞机的安定性较好。
5/下一步准备加装起落架,带前轮转向,正好用来取代机头那三十克的配重。
6/预计该机将在一段时间内作为休闲飞行的主机机型。
7/最后需要吐槽的是,这飞机的水贴涂装,附着力非常不好,很容易起来,装好机还没试飞就有几个地方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