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能不能接车载逆变用?

楼主(2015-01-13):
外场充成本不低,想请教一下B6能直接接车载逆变吗?多少瓦的逆变合适?

网友A:
多此一举
b6可以12-16v输入的,可以直接夹汽车电瓶两极
如果充电功率不大 也可以接点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
b6可以12-16v输入的,可以直接夹汽车电瓶两极
如果充电功率不大 也可以接点烟器

对哦,b6也是接电压器工作,多谢多谢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B6功率不大,可以在淘宝买个点烟器的插头,很方便,不过,B6的充电速度,只能充小电池,否则等的时间没意义了,只有小四轴或者小固定翼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接?在哪插线

点烟器电流最好控制在10A以内,B6如果充个3S、4S电问题不大
如果输入电流超过10A,最好用线夹直接夹到蓄电池上
另外长时间使用,最好把车发动起来,不然等车打不着火的时候就郁闷了

网友D:
12V5A适配皿

网友:
可以,我试过...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烟器电流最好控制在10A以内,B6如果充个3S、4S电问题不大
如果输入电流超过10A,最好用线夹直接夹到蓄 ...

B6最大输出大概不到60w,所以输入最大也就60w出头点,点烟器是12v的,最大电流也就5-6A的样子。

网友:
B6不是 带电源吗?可以直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