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曲线合理设置参数给一份数据

楼主(2015-01-13):
高手们,油门曲线合理设置参数给一份数据,目前设置的是:L:10%,1:25%,2:45%,3:75%,4:95%。3D油门曲线还没动过。

网友:
这不是全球鸟么!

网友:
3d全部75.就可以

网友:
85*80*75*80*85,供参考,

网友:
这飞机好飞不

网友:
顶一个  其实油机也不错哦

网友:
这飞机的油门曲线不是一定的,要根据你的油门拉杆来设置,不然太死会卡拉杆断的

网友:
发动机靠谱不?

网友:
搞个V字曲线试试

90 85 80 85 90

网友(2015-02-18):
根据转速 发动机声音来设定 急升急降看桨掉转情况来设定。小发动机看着像省油 但温度高 火头损坏快些。 转速也高些震动大 会让轴承损坏快些。发动机取下火头转动的阻力比OS的大多了。  你那坏铝启动头 20包邮卖个我吧。我不准备买新配件了。

网友:
顶,480油鸡加QQ群互相交流学习:33390132

网友:
这机没有定速,3D不能设一条之前,两边多点,中间少点。

网友:
问出这种低级问题的人还玩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