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返厂归来~~~发现飞控不一样了~~~

楼主(2015-01-13):
历时10多天,炸鸡的精灵终于回来了

详情见 :
《双11精灵【80米悬停抽风炸鸡视频】大家帮分析下原因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082&extra=

第一次连接电脑,提示升级固件。。。。

升级完成

拆机查看,飞控变了(原先是橙色的V2)

貌似用电脑调参还是跟原先的一样!
难道只是外壳不一样?
求教知道的大神!

网友A:
V2变V1了,其实就是外壳变了一下,里面是完全一样的。我的V1平安飞行了一年半,从无故障。

网友:
貌似只有软件之前是不一样的,硬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
从LITE到V2硬件都一样。。。换个软件版本你还不认识它了。。。

网友B:
我看是用了二线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用了二线产品

何解?

网友C:
不错了 我的返厂回来飞机都不一样了

网友D:
估计DJI才开始意识到V2不行了,返修受不起了,换成v1 吧!!我现在精灵1 都准备改成精灵2 的壳,主控还是V1的,然后云台升级成3D云台但是貌似得v1 的gcu云台才能工作,然后把供电方式改成精灵2 的智能电池的 供电方式,上原厂电池看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了 我的返厂回来飞机都不一样了

。。。。。如何个不一样了?

网友E:
LITE V2 PHANTOM 的飞控都一样的。只是里面固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DJI才开始意识到V2不行了,返修受不起了,换成v1 吧!!我现在精灵1 都准备改成精灵2 的壳,主控还是V1 ...

不是说硬件都一样么?
又升级软件

完了,就剩壳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2变V1了,其实就是外壳变了一下,里面是完全一样的。我的V1平安飞行了一年半,从无故障。

V1比V2 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硬件都一样么?
又升级软件

DIY精神永不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ITE V2 PHANTOM 的飞控都一样的。只是里面固件不同~!

返厂的新版V+,发回来的老版2手V+

网友:
好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返厂的新版V+,发回来的老版2手V+

。。。。。。。。。不会是所有返厂的飞机都是 用户间互补吧,你换给我 我换给你。。。。

网友:
烫个头你就不认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TE V2 PHANTOM 的飞控都一样的。只是里面固件不同~!

里面的固件都完全是一样的!唯独不一样的就是引导程序,固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厂的新版V+,发回来的老版2手V+

您的v+的飞空变成v1 版本的么?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旧換新要(付费),以新换旧(免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是所有返厂的飞机都是 用户间互补吧,你换给我 我换给你。。。。

差不多我觉得

网友:
返厂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