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者 想问一下大家电调和电池的安装

楼主(2015-01-13):
刚买了一个穿越,拆开来却不会组装。想问一下大家,四个电调怎样才能一起接到电池上呢?
还有一个问题,我买了一块电池是格式4000mah25c 太大了····· 根本放不下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应该怎样买电池? 是不是毫安数小电池体积就小
谢谢大家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装机帖,慢慢翻吧

网友:
小年轻,太莽撞,哈哈。250用1500mah到2000mah的3s电池,c数当然越大越好。四个电调并联到一个插头插电池。

网友:
可以用四合一电调或分电板,你缺的是基础知识,好好潜下水,过程就是收获的过程,另外飞过什么没有,操控怎样?纯新手先练一下模拟器。

网友:
250级别穿越机,电池1300mah~2200mah较为合适,有分电板就红正黑负极分好焊好,没分电板就红正黑负各自并线焊一起!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  本人一定好好学习 努力追赶上大家的步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  本人一定好好学习 努力追赶上大家的步伐

网友:
2200,3s就好,我就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