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用14sg调试的问题大家帮忙解答下,急

楼主(2015-01-13):
刚换的14sg控,不知道为什么油门行程只有一半,见图
油门打到最大,调参里也是最大

油门打到中,调参里怎么还是最大?不解

油门打到低,调参里在中位置?不解,求解答,

多轴模式,大神看看还需要上传什么图片帮帮小弟解答下,

万分感谢

这里说明下,我知道我的通道设置错了,是为了好测试所以才将e通道用油门舵

网友A:
電調沒對上行程

网友B:
遥控要固定翼模式 !!确认每个通道单独在摇杆上 感觉是吧摇杆设置成来开关通道  好好看看说明书  大疆的是按照futaba的遥控写的  每个步骤都很详细   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調沒對上行程

感谢你的回复,电调好像无关

网友C:
你点击校准开始按钮,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要固定翼模式 !!确认每个通道单独在摇杆上 感觉是吧摇杆设置成来开关通道  好好看看说明书  大疆的是 ...

固定翼模式也是一样,每个通道都重新设置了单独的开关,其他不用的开关都没设置,A E T R 通道都设置了摇杆,感觉像是遥控器限制了行程

网友:
直接用固定翼,标准模式就行了。不要用别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点击校准开始按钮,校准~

校准了N次了,校准的时候摇杆打到最大 可调参里滑块还是在中位与最大之间滑动

网友D:
我也是新手,你这问题我碰到过类似的,可能你遥控器输出限制了,就是油门杆推到顶,你的控输出也被限制在某个值,比如你说的一半
确认这问题先在控上看,调出SEROV界面,就是正常界面双击触摸板上方的“LNK”,选SEROV,确认,你推油门到顶,看看通道的那个条会不会到顶
包括哪些钮其实都i要确认下,再去调参即可
若果是我说的问题,你再去各通道行程那里去设

网友D:
还少说依据,14SG到手的默认模型是直升机,里面好像有混控,你新建个固定翼用来飞多轴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帖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把接收机类型改成普通接收机,r7008与主控用普通方式连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样用吧,明天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少说依据,14SG到手的默认模型是直升机,里面好像有混控,你新建个固定翼用来飞多轴

谢谢回复,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新手,你这问题我碰到过类似的,可能你遥控器输出限制了,就是油门杆推到顶,你的控输出也被限制在某 ...

多谢回复

网友:
请问楼主14SG怎么设置成多轴的图标呢?

网友:
你在遥控器中,看看油门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