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电机怎么换轴

楼主(2015-01-13):
电机是飞越的1806,机机撞墙了,现在有异响,应该是轴承或轴坏了,把尾部的卡簧拆了,但转子还是拨不出来。应该是银燕代工的,外观一模一样。

网友:
用根轴顶出来

楼主:
谢谢啊,换轴承麻烦吗,有两个轴承要怎么取出,现在都不知道是要自己换,还是放弃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换轴承麻烦吗,有两个轴承要怎么取出,现在都不知道是要自己换,还是放弃买新的

轴承也可以用细一点的轴顶出来

网友:
轴承好取,用巧劲“敲”就可以了,新的轴承和坏轴承叠起来,用坏的轴承受力把好轴承压入锭子。
轴就不好弄了,松开顶丝用老虎钳拔吧。
还有个比较好的办法:和商家联系返厂吧

网友:
我的省事,自己出来了这个电机跟直机不一样的,外转子和出轴一体,电机轴在里面。

网友A:
我的银燕PM1806塑钢的电机,炸一次,就有异响了,这电机也太不耐操了把。。。

网友(2015-04-20):
引用 网友A:
我的银燕PM1806塑钢的电机,炸一次,就有异响了,这电机也太不耐操了把。。。

最大的失误就是买了一个银燕的塑料1806电机···轴上螺纹拆桨三次直接滑丝···上3S5寸桨线圈直接黑了(但还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