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兵履带车正在进行中,,,,,

楼主(2015-01-13):
使用了48v500w电动三轮电机,差速器,大部分配件还在路上,大多数配件都是手工制作,

楼主:
许多配件需要机械加工,车床,铣床,,,,我只有钢锯,手Q钻,进度非常缓慢,下午找车床去。总长度910mm,宽580mm最高处280mm,140mm的驱动轮,转速220转,应该可以载人爬楼了。

楼主:
机架采用5mm7075铝合金,主要是为了容易加工,不知道强度怎么样,

网友:
不错啊,人可以骑上去?

网友:
牛人,搞好了加分鼓励。

网友:
赞一个先  电动滑板车也好玩·····

网友A:
这个起码要专业机械才能完成,期待楼主的成品!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码要专业机械才能完成,期待楼主的成品!加油!

只是当个玩具玩,能跑就行,要求不高的

网友:
看着舒服 !~!~不知道到时候速度有多少

网友B:
目测要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要烂尾

不会烂尾的,只是进度比较慢,。

网友C:
这么大个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个头。。。。厉害!~~

载人的,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 转向   请问楼主 你怎么解决

网友D:
好好好,楼主还真做了,这个需要大型设备加工了,现在只要不烂尾都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好,楼主还真做了,这个需要大型设备加工了,现在只要不烂尾都是好

人家那个车的外形我是做不出来,为了容易加工制作,我也就做个简易的,大部分手工活,今天下午找了个车床,最近几天就去加工零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