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多, 给出出主意吧!

楼主(2015-01-13):
飞的太远了,错误估计了转弯时机, 直接撞到楼房的侧面了, 被一帮小孩捡到了,我从对岸走过去, 仅仅把电子设备回收了!说实话炸的不算惨,  只不过这塞斯纳起落架太垃圾,我就直接拆掉了,手抛起飞,肚皮落地,基本上10个起落之内就要换螺旋桨,早都不想要了,想换 个水上飞机,  看中了北极星,  请问下有懂的朋友!  我这个飞机  电机是 3536   900KV,   北极星好像是 1300KV,  电池是一样的  3S  2200!  能直接移植过去吗? 力量够不够?

网友:
我去 这么尿性 完全可以修复的

网友A:
移植的话 电机大了 不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的话 电机大了 不是不够

好的  看来只好全换了!

网友:
900kv,10寸11寸桨,移植的话要大改北极星了吧,不如重新买一个高kV小桨的电机

网友B:
这个飞机原配起落架不稳。建议如果走陆机路线,可以考虑千禧年,固定翼电机便宜。电装便宜。建议买pnp的。。懒得折腾。而且固定翼调机主要是重心
PNP好的机子可以省很多事情。

网友C:
怎么玩上固定翼了……全面发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原配起落架不稳。建议如果走陆机路线,可以考虑千禧年,固定翼电机便宜。电装便宜。建议买pnp的。 ...

PNP是什么意思? 带起落架的飞机在草地上不好落地, 而且我们这里 水多, 考虑到这些,还是觉得 北极星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玩上固定翼了……全面发展啊……

这台塞斯纳买了好久了,  有时候 偶尔也飞一飞!

网友D:
北极星KV1300怕是都不够吧,KV900就差的更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NP是什么意思? 带起落架的飞机在草地上不好落地, 而且我们这里 水多, 考虑到这些,还是觉得 北极星最 ...

pnp版就是不包括控和接收的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原配起落架不稳。建议如果走陆机路线,可以考虑千禧年,固定翼电机便宜。电装便宜。建议买pnp的。 ...

配置参考:
3108(3826)KV1050无刷电机,或者3530(2808)、2216、2217等常见电机,最大不超过2814(3536)  那就是说可以用3536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北极星KV1300怕是都不够吧,KV900就差的更远了

蝎子 2520   1880 KV  1400  6S  配置  装上会怎么样?

网友E:
塞斯纳比北极星好飞多了

网友:
草地啊。对的。fms有个动力滑翔机不错,感觉蛮好玩的。速度也不快,飞的还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塞斯纳比北极星好飞多了

北极星再怎么也不会比 直升机 难飞吧?  我就是飞飞航线而已!

网友F:
哈哈哈 被小朋友抢了 小朋友开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 被小朋友抢了 小朋友开心了

还好我是偷偷的猫过去的,否则他们肯定早就跑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蝎子 2520   1880 KV  1400  6S  配置  装上会怎么样?

把电池改为 3S 2300mAh应该可以。但电机是大材小用,效率也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池改为 3S 2300mAh应该可以。但电机是大材小用,效率也高不了。

那就只好收个  空机了!

网友:
我以为我进错区了,哈哈。

网友H:
送給小朋友!轉玩電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送給小朋友!轉玩電直!

我真的以为修不好了,早知道送给朋友了 ,他们专门玩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极星再怎么也不会比 直升机 难飞吧?  我就是飞飞航线而已!

试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修修应该可以飞了吧

当时就直接扔掉了,只拆了电子设备下来!

网友:
KV低了 飞北极星的话很难飞 反扭力 很大 而且低KV水上不好起

网友:
可以试试 上7寸桨 4S电池

网友J:
蝎子 2520   1880 KV  1400  6S  飞是没问题  太浪费  水机比较伤电机轴承
上3S   4S都行 3S 的话就7寸桨 会比较肉
4S  5-6寸  暴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蝎子 2520   1880 KV  1400  6S  飞是没问题  太浪费  水机比较伤电机轴承
上3S   4S都行 3S 的话就7寸桨 ...

那就直接买标配的成品了!  手头的电池拆开了组装几块4S的就可以了!

网友J:
北极星挺好玩的个人觉得水机里设计最成功的(翻了还能当船开回来)  水上起降的那种感觉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J:
北极星挺好玩的个人觉得水机里设计最成功的(翻了还能当船开回来)  水上起降的那种感觉很棒

没见过  买回来还要多看看固定翼和船模帖子  防水我还没有做过, 可以说还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  买回来还要多看看固定翼和船模帖子  防水我还没有做过, 可以说还没有见过!

一般空机会配一管704硅橡胶做防水(涂上静置一晚吸收水汽固化)  没有的话去五金店也好买,电调拆掉皮除了散热片的地方都给抹上  接收机最好也拆掉打704不舍得的话就用套套包严实了。  电池和BB响也用TT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