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2312电机+9450将提升多少?

楼主(2015-01-13):
原来精灵的起飞重量官方称1300g 但2212电机最大转速 600g/轴,按50%油门悬停应该 300g/轴。4个应该是1200g起飞重量。那么换了新版2312电机+9450桨,起飞重量提升到多少?有数据么?续航时间呢?2312 电机能用4S电?

楼主:
有时间数据么?

网友:
拔地而起爽吧?载重提升,速度提升,换来的是留空时间减少。

网友:
沒聽過嗎?電機越大越耗電
時間肯定短了!

楼主:
听过只是,想知道具体动力多多少,时间短多少。心中有个数

网友A:
差不了多少的  看你的电机支持不支持4s了 3s电压下1047 或者1038 9443 9445  4s电压下 8045浆   希望楼主出电机 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了多少的  看你的电机支持不支持4s了 3s电压下1047 或者1038 9443 9445  4s电压下 8045浆   希望楼主出 ...

出什么电机?2312 刚买不久暂时不会出,只配好桨和电池。飞一段时间再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什么电机?2312 刚买不久暂时不会出,只配好桨和电池。飞一段时间再升级

2212 和2312 别别很小 可以忽略  9443换成 9450 中和提升一些 具体的没有看到过有详细测试的 。 留空时间增加一丁点 坑风 增加 升力增加些  凑合用吧 不行换104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和2312 别别很小 可以忽略  9443换成 9450 中和提升一些 具体的没有看到过有详细测试的 。 留空时间 ...

大疆官网和淘宝经销商上面不是说2312比2212每轴可以增加200g拉力么

网友:
官方说9450比9443提升5%拉力 减小5%续航

网友:
对我而言续航时间远比拉力和速度来的更重要!

网友B:
如果不是要求很高的负载,没必要换吧,时间会缩短。9443在规定的载重下很稳定的我感觉, 如果你要去高原飞, 可以临时换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要求很高的负载,没必要换吧,时间会缩短。9443在规定的载重下很稳定的我感觉, 如果你要去高原飞 ...

想上三轴云台。看看能不能增加一点动力,就是差2~300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上三轴云台。看看能不能增加一点动力,就是差2~300g

我自己的就是精灵2 H3-3D 然后图传是TS832  我是14年7月份买的。 用到现在,飞了几十个起落,感觉良好,没有换桨和换电机。 你说那个电机我不是特别清楚,我也没换过。你如果换桨9450肯定是会提升动力的,这个大疆销售和官网都说明白了的,但是同时也会缩短飞行时间。   如果你只是用禅思3D狗台,9443完全可以的。   我目前全载(精灵2、3D云台、TS832图传、MINI OSD、抗干扰版、三叶草天线、狗3+)能有效飞行15分钟左右,最开始能飞16到17分钟左右,都是剩百分之25的电落地。估计现在减少时间第一是冬天了,太冷对电池有效作用有一定影响,我估计还有可能是飞了几十个起落电池有效储存量有点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的就是精灵2 H3-3D 然后图传是TS832  我是14年7月份买的。 用到现在,飞了几十个起落,感觉良好, ...

我上的QX100 云台比HD-3D 重所以想看看数据。可以就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的QX100 云台比HD-3D 重所以想看看数据。可以就换

哦哦,可能我没看明白你发的问题,以为就是精灵和狗头,  呵呵 见笑了。   至于你说的时间数据我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动力肯定会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可能我没看明白你发的问题,以为就是精灵和狗头,  呵呵 见笑了。   至于你说的时间数据我不知道, ...

谢谢,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的QX100 云台比HD-3D 重所以想看看数据。可以就换

上一张图看看 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