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T6遥控器烧了个配件,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5-01-13):
我那有款全球鹰的遥控也就是贴牌的FS-T6,装3S锂电时没注意遥控是开机状态,正负极接反短路烧掉了一个配件  求高手指教可不可以修好

红圈内C21烧坏了

红圈内C21烧坏了

网友:
这个 就是一个电容 很好找到的

网友:
那个是电容 把它取下来 看看行不行

网友A:
楼上正解,这是一个胆电容,楼主可以看下上面的型号,几分钱一个!

网友B:
钽电解电容,记住耐压和容量,配一个吧。注意安装的时候,是有正负极区别的,安装反了,会坏。

网友C:
顺便检查一下三端稳压块(电容上面黑色方块)有没有烧坏。

网友:
看着不像烧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这是一个胆电容,楼主可以看下上面的型号,几分钱一个!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解电容,记住耐压和容量,配一个吧。注意安装的时候,是有正负极区别的,安装反了,会坏。

上面我看标的是226C  我找客服问他告诉我是226L   具体有什么区别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检查一下三端稳压块(电容上面黑色方块)有没有烧坏。

具体怎么测量能说一下吗  谢谢

楼主:
这个是没烧之前拍的     直接爆掉了一半

网友:
是一个钽电解电容,226表示其电容量是22微法,如果买不到可以用一个22微法的圆柱型的铝电解电容代换,安装时注意正负极。三端稳压块(电容上面黑色方块)是一个5V的稳压电路,用万用表测量其输出端电压是不是5V,如果没有输出或电压不对说明坏掉了,要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测量能说一下吗  谢谢

通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