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油直!

楼主(2015-01-13):
      大家好!本人玩航模已经数年了!之前接触过飞越450电直,会四面悬停后,就转入多轴!
      现在因工作需要,开始慢慢由爱好专成工作! 公司现准备发展几台飞行器,其中就准备安排了一台大型点的油直(25B),准备上悟空的飞控!BOSS对外观要求还挺高,个人对油直没什么经验!
在此 跪求油直老大哥们 介绍款 续航长点的  类似双缸发动机的油直!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平身,有rmb就可以,不用跪求。

网友A:
公司的25B 还不够用吗  外观要求还挺高? 上像真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的25B 还不够用吗  外观要求还挺高? 上像真壳。。

哥们,谢谢!!!有没介绍款比较好的机型(25b)?
神龙的一款 SLA-猎鹰170型  这机型怎么样?

网友B:
油机上dji就是死亡的开始。。。想想自动手动全失控,35kg的飞机自己往人群里飞是什么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机上dji就是死亡的开始。。。想想自动手动全失控,35kg的飞机自己往人群里飞是什么效果

太危险了,不知道原因找到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危险了,不知道原因找到没有

自旋炸那个是aceone的老毛病,硬件可靠性低,突然翻滚炸是软件bug,多轴系列也有一样的问题,不过dji不承认。

网友:
http://www.tudou.com/v/2n06xn1K3P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哥们 你好!!看到视频 很是给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好!!看到视频 很是给力

你好,还会更给力的
SZ-1AQ
型无人直升机简介
基本功能描述
卫星定位:支持GPS、北斗、Glonass等多种卫星定位手段,支持差分GPS和差分北斗系统定位手段(需保证飞行器与地面站之间无线电信号无遮挡);
视觉导航控制:可保证飞行器在卫星定位信号不可靠甚至失效的情况下,仅依靠机载摄像头进行导航控制,保证飞行器安全(仅要求地面有静止纹理,且满足一定光照条件);
地面运动目标自主视觉跟踪:可依靠机载摄像头自主跟踪地面运动目标(要求目标有一定可辨识度);
地形跟踪:支持激光测距、超声测距、计算机视觉测距等多种测距手段,实现地形跟踪飞行;
多余度可靠性设计:双冗余设计,包括双惯导、双卫星接收模块、多种高度测量手段、双飞控计算机等,可最大限度保证飞行器安全性;
具有一键起飞、定点悬停、自主降落功能;
支持多种飞行模式(GPS/姿态/手动模式),具有在线模式切换功能;
具有手动控制功能(上升、下降、前进、后退、向左、向右、左转、右转等);
具有异常情况下的应急处理功能(包含主电源电压过低、GPS定位精度过低、高度过低、高度过高、速度过低、姿态超限等);
具有在线调整和保存所有控制参数功能;
具有设置任务航线功能(多种航点规划模式、航路点的经纬度坐标、航路点序号、航段飞行速度、航段飞行高度、航路点半径、自定义动作等参数);
具有飞行状态信息下传功能;
具有多个禁 飞区设置功能。
基本技术指标:
抗风等级:≥6级;
定点悬停精度(无风情况):
使用差分GPS(北斗):水平≤0.5m,高度≤0.5m
使用非差分GPS、北斗、Glonass:水平≤2m,高度≤1m
使用机载摄像头(高度低于30):水平≤1m,高度≤1m
角度控制精度(偏航、俯仰、横滚)≤1.5°
飞行速度:≥15m/s
偏航距(自主航线飞行):≤50cm
工作环境温度:-40 ~ +60 ℃;
角速度(偏航、俯仰、横滚):≥80°/s
支持航点数:≥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还会更给力的SZ-1AQ型无人直升机简介 基本功能描述: 卫星定位:支持GPS、北斗、G ...

哥们  留个QQ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留个QQ号?

网友:
可靠性是第一的

网友:
加拿大的mp2128飞控很强大,lz可以考虑

网友:
我们做的是产品,我相信没有可靠性的产品只能叫做试验品试验品是不能拿来宣传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