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下这个接收机是什么接收方式的?

楼主(2015-01-13):
这个是普通接收机还是输出SBUS还是PPM的?用在MINIX上要加转换模块吗?

网友:
JR的DMS2制式的。

网友:
JR第一代2.4的可以通用JR 老2.4G的控,及Spektrum的控,现在橘子也行,或者外挂个DMS2制式的高频头

网友:
输出9通**PWM信号的,没有PPM和SBUS输出。

网友:
普通类型接收机啊 ,都是物理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