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我的F550经历过的问题,然后问问大家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楼主(2015-01-13):
首先说明配置:F550机架、E300电机、9443自紧桨、opto30A电调、4S 5500mah电池、V2飞控每次飞前都会做指南针校准;
1.出现过3次(不是连续出现)电机解锁怠速状态时1号电机转速奇快,然后油门40%左右的时候,直接翻机。有时关了遥控器重启就好,有时换电池就好;
2.飞行时垂直方向上下0.5m飘,有人归咎于垂直感度,但是有时就不会飘;
3.最近的一次,想测试失控保护。关闭遥控器后,飞行器缓慢往上飞,期间反复开关遥控器,操作各摇杆,机体均无反应。直至飞到我设置的最高高度10m,然后就一直飘着,也没有出现低空飞行时出现的缓慢侧移的情况。然后一帮老头老太太指着飞机“哇,飞得这么高”,我呢,索性坐在一边的大石头上喝可乐,坐等触发低压保护降落;直到2级低压保护触发,飞机才缓慢落下....模型吓死爷爷我了......

网友A:
V2飞控的设置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幸好我没测试我的失控保护……范围限制在2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飞控的设置需要注意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感度是通过一次次试飞慢慢调出来的;其他的都是常规设置阿,GPS距离什么的...不过我觉得那个高度限制真实用,想想看要是真的飘到2000m,真要等它低压保护自己降落估计还没降下来就开始做自由落体了...

网友B:
失控返航是先升到返航高度(预设20米),再执行飞回返航记录点,估计失控返航高度高于你设定的限高度,所以要执行失控返航的高度,但又被限制高度了,所以无法执行下一个指令。所以一直飘在空中。但这个时候你是遥控想普通的控制方向和高度,你要学会先夺回控制权(连续扳S1 来回多次),这样才能控,怎么不认真看说明书就飞。太任性太危险了

网友B:
至于垂直漂移,也是没有看说明书,上面明明写着,垂直0.8m 左右前后2.5m 是GPS 定位的误差范围。也就是这这个范围里面缓慢波动是正常的。不要以为一定就一动不动,A2 也做不到。稍微有风,或者配置重心误差,还有电机一致性。桨的平衡性都会导致一定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垂直漂移,也是没有看说明书,上面明明写着,垂直0.8m 左右前后2.5m 是GPS 定位的误差范围。也就是这这 ...

他说的误差我以为是iosd显示与实际数据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返航是先升到返航高度(预设20米),再执行飞回返航记录点,估计失控返航高度高于你设定的限高度, ...

是么=。=以前这么玩都可以自动降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