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帮帮忙

楼主(2015-01-13):
以前只飞过4通机,买了个D10飞模拟器,以前右面摇杆前推飞机是往前飞的,现在怎么直接就翻滚了,6通机就这样吗?那往前飞怎么操作啊

网友A:
应该是美国手吧,这是对的,6通就是这样,右摇杆控制的是各方向的翻滚,想前进是往前翻一点,开始前进,想停住要往后拉一点,停下后又往前推一点回到平衡位置,其他方向也一样,慢慢练吧,和玩具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美国手吧,这是对的,6通就是这样,右摇杆控制的是各方向的翻滚,想前进是往前翻一点,开始前进,想 ...

松开摇杆后机身不会自动回正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开摇杆后机身不会自动回正的吗?

松开时只保持松开前的姿态,要手动调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开时只保持松开前的姿态,要手动调姿态

好的,谢谢。感觉比4通难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感觉比4通难好多

是的……也是因为这样,才能做那么多花哨动作~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