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油门问题

楼主(2015-01-13):
小弟的六轴做好了  空机重大概1750G  用的老油条的MF710机架。加上3S5200的电池 总重大概2100G样子。电机用的是2810 KV700  桨是很垃圾有点软的1245桨 通过查看LOG发现油门中立点都基本690了  满油门APM也才1000。不知道这个跟桨太软有没有关系啊?

楼主:
我觉得应该没道理啊  2810  700KV  3S下能用13寸桨么?

网友:
一会我发一下我的六轴图,我们俩的机架太像了,不过配置不一样

网友:
上4s电会好多的

网友:
换碳桨吧,3S电池也太小了点,换4S的吧

网友:
电机用kv900或者kv1000的可能好一点

网友:
KV700应该用4S电池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池装到哪  如果是在中间的话  你的飞机重心不在中心位置  前边两个电机的负荷会比较大  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池装到哪  如果是在中间的话  你的飞机重心不在中心位置  前边两个电机的负荷会比较大  容易出 ...

电池放的没问题 现在是动力不足

网友B:
LZ,我和你的机架样的!6S-10000电,定点位测试35分钟。

大飞鲨 SharkX8飞控
好盈乐天 XRotor 40A
飓风d2820 KV420电机
正品APC MR 1355正反桨
6S电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535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和你的机架样的!6S-10000电,定点位测试35分钟。

我们的电机和电池都好像  你不会也是在那个叫什么奢侈品店买的电机和电池吧。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配电池和桨了

网友:
换桨叶就可以解决问题,整个机子太重了,浆承受不起,我试过。你换硬桨叶就可以解决。

网友:
换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电机和电池都好像  你不会也是在那个叫什么奢侈品店买的电机和电池吧。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配电池和 ...

我的电机是  飓风d2820 KV420电机180元一个    电池是自己组装的6S10000 4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