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GCU 5D接线口定义

楼主(2015-01-13):
如图表述

请问各位有没有知道这四个接口分别是接入什么信号的

请问各位有没有知道这四个接口分别是接入什么信号的

网友A:
应该是CAN总线,两根电源,CAN-H,CAN-L

网友:
屌丝  没用过

网友:
配合飞控的,不接的话,云台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AN总线,两根电源,CAN-H,CAN-L

CAN-H,CAN-L这两个端口分别是接入什么信号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H,CAN-L这两个端口分别是接入什么信号源的呢?

CAN总线的,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的,差分信号

还是不明白,不知道如何将改云台改装为手持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不知道如何将改云台改装为手持云台

CAN总线很复杂的……

网友:
这个需要从IMU读姿态的,或者是从主控读AHRS,您能改出来,说明破解了大僵的协议了。。。

网友B:
can-bus接口,类似于USB接口,两根电源,两根信号。就像USB摄像头一样,你无法从这两根信号线中分离出视频信号出来单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bus接口,类似于USB接口,两根电源,两根信号。就像USB摄像头一样,你无法从这两根信号线中分离出视频 ...

这样的话,应该是说拆开设备后,用万用表应该能量出来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应该是说拆开设备后,用万用表应该能量出来是吧

不用拆,通电情况下,地线跟电池地是通路,知道地线了,就能量出vcc,然后信号线就没所谓了,接反了也不会出问题,发现无法通信反过来再接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C:
精灵1 改成精灵2 了,但是云台是变成了反向控制了,不知道要怎么纠正,也是要安装gcu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精灵1 改成精灵2 了,但是云台是变成了反向控制了,不知道要怎么纠正,也是要安装gcu吗?

反了可以改变电位器二根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了可以改变电位器二根线啊。

我自己拆开类改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