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新手求救

楼主(2015-01-13):
大哥們我現在手上有 ztw 30a 電調4個

Sunnysky x2212 980kv 4個
Apm2.6

電調和電機要換嗎?
想飛久一點

楼主:
是的用 devo 7e

网友:
QAV250这套配置太重,不行,换大的机架吧。

楼主:
是apm問題嗎?

楼主:
換emax mt1806 可以嗎

网友:
我的是用2204电机

楼主:
我用sunnysky2204 那30a 電調可繼續用嗎?

网友:
10-15A电调

楼主:
概念來說不是 用的總a數不能大於 電調最大的a數
例如最少用12a 用30a 的也通用嗎
有錯請指教

网友:
250级别的穿越机,基本上只能用到6吋桨,你的电机不合适,AMP和30A电调太重,这样了解吗?

楼主:
好吧 先謝謝解說

想了解的是只是30a 電調和2204電機 共用本質上有沒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先謝謝解說

想了解的是只是30a 電調和2204電機 共用本質上有沒有問題

30a 電調和2204電機用起来是没问题的,区别就是重量的问题,30A的电调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a 電調和2204電機用起来是没问题的,区别就是重量的问题,30A的电调较重

謝謝解答 希望完成小四軸後再多謝大家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