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个问题

楼主(2015-01-13):
最近搞了个ZYX三轴陀螺装机后发现向左打方向舵时副翼也跟着往左斜~同样向右打舵也相同~不知道是正常的还
陀螺仪
设置问题

楼主:
没人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成了三个伺服机模式?一级伺服机模式就可以

网友B:
可能是楼上的原因,不过就算是CCPM也不可能打尾巴十字盘动啊。更有可能是你三轴坏了。哈哈。去收个Gpro都比zyx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