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好烫手!!还有糊味!怎么回事啊。新买的

楼主(2015-01-13):
中特威30A的电。 电机是朗宇2212 KV1400

刚刚用遥控测试了下电机,电调,连上电池后,等滴滴几声,反正就是按网上视频教程来的。然后我推动油门杆,电机旋转好像没变化,总是那个节奏,好像油门被封住了的感觉。。

然后摸了下电调,好烫手,而且马上闻到糊味了。。 难道是我碰到了什么,短路了?然后我关闭了电池,等几分钟又试了一下,还是那样。。

难道是电调坏了??

然后我又用电调连接舵机这些测试了下,都是OK的。电调应该没烧坏吧?

网友A:
没冒烟的话估计还能用,糊味可能是烧焦了电路板和助焊料之类的
电机估计是有短路了吧?换个电机试试看

网友:
看看电机是不是短路了?电流过大导致mos管发热?

网友:
电机短路电调一般都是直接PASS 掉保护了并报警,不会让你问到糊味的,除非厂家故意把这个保护切了

网友B:
有没有其它电机电调,替换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冒烟的话估计还能用,糊味可能是烧焦了电路板和助焊料之类的
电机估计是有短路了吧?换个电机试试看

家里另外只有一个KV3000的电机了。。这是30A的电调,肯定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其它电机电调,替换法试试

请问一下,我家里还有一个飘飘机的点击,KV3000的,当时用的是12A的电调,我能用30A的电调连在那个电机上测试吗?电池是13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我家里还有一个飘飘机的点击,KV3000的,当时用的是12A的电调,我能用30A的电调连在那个电机上 ...

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我家里还有一个飘飘机的点击,KV3000的,当时用的是12A的电调,我能用30A的电调连在那个电机上 ...

放心用,拿个100A的电调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用,拿个100A的电调都可以的

谢谢。我以为30A的电调连在那个KV3000的电机上会烧电机。。

为什么 KV1400这种电机要用30A的电调,用10A的不是省电些吗?

朗宇的这个2212 KV1400电机,我配10A的电调,可不可以驱动?岂不是更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以为30A的电调连在那个KV3000的电机上会烧电机。。

那你是想烧电调么?要根据马达需求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以为30A的电调连在那个KV3000的电机上会烧电机。。

你完全搞反了,电调驱动电机好像牛拉车,大牛拉小车和小牛拉大车你说哪个
累些,拉慢走还行,拉看跑了牛可能就累死了

网友:
电调大一点保险,只是太重太贵,反过来是不行的

网友:
做滑翔机用什么电机?

网友C:
高kv的其实好用,只不过太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kv的其实好用,只不过太吵

要根据需要来选的,,
高KV,,电流大,拉力小,速度快。费电

低KV 拉力大,电流小,速度慢,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