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 我的250 CC3D老是左前飘 怎么设定参数

楼主(2015-01-13):
(图片)

网友:
调舵机臂?

网友A:
跟舵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舵机有什么关系?

舵机连杆影响十字盘水平.

网友:
学习的。拿分走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舵机连杆影响十字盘水平.

十字盘……我要没看错,楼主这是一架四轴……

网友C:
水平重新找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重新找准一下

水平校准过了  还是往一个方向飘  不管是对头还是对尾  始终往一个方向飘

网友D:
好像大家都这样。

网友:
一定要直上直下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大家都这样。

打个比方始终往南飘  不管飞机是侧面还是对头对尾 始终往南面飘

网友:
穿越机要这麽稳干嘛,又不定高顶点,小机漂正常

网友:
飞控居中没?确定一下先

网友E:
重心在中吗

网友:
飞控没有装减震,这是cc3d的通病,加减震就好了,听哥的没错,过来人!

网友:
刚入CC3D,学习中。我的CC3D也是这样有点飘,方向左后。
之前玩MWC,可以用遥控微调水平,好像CC3D没有这个功能。
从视频看,已经够稳了,没有GPS,这点飘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我要没看错,楼主这是一架四轴……

妈的, 看到250就想当然 是直升机了.

四轴飘就调桨平面. 肯定歪了或者安装的时候根本没调过.

网友:
没GPS想定点,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始终往南飘  不管飞机是侧面还是对头对尾 始终往南面飘

我碰到几个CC3D都是向机头的方向稳定飘,不会你这样的定方向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