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小QAV250在低油门时左右晃动

楼主(2015-01-13):
求教各位高手
我的250小4轴  正常起飞及较大机动 都很平稳
但是收油到开始降落(缓慢降落)时, 大概率(80%)会出现严重的Roll方向晃动 只有这一个方向
用的是cc3d飞控  1806电机 6030碳桨
载重略大(2200 3s电池 图传osd航灯)

请问这个应该调整哪里的参数能够解决呢?
目前测试 调的很木 或 很 灵活  上升悬停机动都没问题
但都在下降时严重左右晃动

多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求高手啊

网友:
试一下减小Kp和Ki

网友:
naza降落也不稳,会晃

网友A:
在水平校准界面约左下位置,把滤波值调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水平校准界面约左下位置,把滤波值调大一点试试...

好 我去试试  多谢!

楼主:
我们这边一批买了3套qav250
别人的都不晃...
就我的调低了各种参数还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一批买了3套qav250
别人的都不晃...
就我的调低了各种参数还晃...

仔细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松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松动的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