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关于飞行中电调失效的问题~~

楼主(2015-01-13):
我的飞机是700E,配备的是好赢的120A高压电调,今天正在飞行中,突然失去动力,飞机自由落体,炸了~~检查发现又是电调正极防打火的那个电阻烧毁~~~跟上次炸鸡是一样的情况,上次修好以后,中间这段时间又飞行了大概10个起落,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又烧了,这个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请各路高手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A:
电阻边上那个香蕉插  接触不良   电流走电阻烧掉了

网友:
楼上高手

网友:
防打火线只是刚开始插到公母头的时候起作用,防止大电流打火,等你插入公母头之后防打火线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还是我搞的防打火安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边上那个香蕉插  接触不良   电流走电阻烧掉了

我猜也是这样的,电阻并联橡主电源香蕉头,正常情况电阻上的电流几乎没有。

网友:
香蕉插头失效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LZ威武,用那么小的香蕉插,我的机470MM桨以上全部AS150头,绝对可靠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指点,我把插头换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