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大疆Z15-5D云台能否改手持云台

楼主(2015-01-13):
如题,有人说Z15-5D云台必须要与飞控连接才可以工作,难道改手持云台需要把整套DJI飞控安装到手持云台上吗?求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就是要这样

网友A:
需要飞控的主控+IMU,然后主控读不到GPS模块会报警,然后又装GPS,如果没有PMU都不工作的,所有又装PMU,然后,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飞控的主控+IMU,然后主控读不到GPS模块会报警,然后又装GPS,如果没有PMU都不工作的,所有又装PMU, ...

俺的个娘啊,这么说DJI全套的飞控设备全部都要用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个娘啊,这么说DJI全套的飞控设备全部都要用上去?

说滴对

网友:
也想改手持,求分享连接件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