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还有很远······

楼主(2015-01-13):
朋友弄了台数控机床,表示很鸡冻有自己做一台机机的想法,开始学三维制图,都三天了才画了个旋翼头和十字盘。。。不过这意味着最头疼的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接下来旋翼头部分就是先3D打印,看看尺寸问题修改修改,再把尾巴和机身做出来咯。路还有很远呢········不过至少机身好画多了。。。

网友A:
什么软件 我也想学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 我也想学画图

SolidWorks

网友:
这个好学么?

网友:
这个画简单。就是加工老火。

网友A:
给lz这个悬头提点小意见,别用类似dfc的结构 然后桨夹稍微再宽一点最好

网友:
链接关节部分用什么螺丝?

网友:
能给个软件下载地址吗?谢了!

网友B:
旋翼头载荷较大,几何突变的地方应力集中明显,尽可能用大圆角过度。建议直接使用CATIA。

网友:
顶,路还很远,只要坚持就能成功,

网友C:
千万别用3D打印这个    强度态度    ABS工程塑料强度   根本不够

网友D:
作为加工中心的童鞋路过。。。造型基本上不难。最难就在加工那块。。。做这些小东西必须要有夹具。。。

网友:
想法是高大上啊,3叶的。。。。。。
路不是一般的长啊,那也鼎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用3D打印这个    强度态度    ABS工程塑料强度   根本不够

打印只是为了看一下装配公差什么的问题,不敢拿来飞的,准备先拿7075铝做一版,朋友那里有些钛合金块,已经被我瞄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加工中心的童鞋路过。。。造型基本上不难。最难就在加工那块。。。做这些小东西必须要有夹具。。。

加工什么的我不太懂,反正到时候东西丢给朋友我就当甩手掌柜了~~他说他那个cnc是四轴的,加工还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lz这个悬头提点小意见,别用类似dfc的结构 然后桨夹稍微再宽一点最好

个人偏好FBL结构,不太喜欢DFC,只是FBL结构的十字盘上盘画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偷懒先做一版DFC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载荷较大,几何突变的地方应力集中明显,尽可能用大圆角过度。建议直接使用CATIA。

我就是愁这个呢,本科只有材料力学那门课跟这个有关,还被我水过去了,根本不知道咋去判断这个旋翼头应力集中点在哪。都是凭感觉倒圆角的。请大侠指教了!!!快告诉我那几个地方还需要大圆角。

楼主:
SolidWorks,还挺好学的,我就看了优酷上的教学视频的前两篇,而且是跳着看的。然后随便画点什么练一个小时就上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愁这个呢,本科只有材料力学那门课跟这个有关,还被我水过去了,根本不知道咋去判断这个旋翼头应力 ...

用黄色线标注了一些倒角比较小的地方,另外大桨螺栓的孔边距过小,十分危险
材料建议用7075,不能用O态的,强度不够,板材应该是7075-T7451,钛合金最好了。3D打印不是不行,也要看材料的,目前3D打印一样可以打印钛合金零件,金相组织优异,成本较高。
一些部位的强度要算一下再确定截面尺寸。
向位器设计再考虑考虑吧。

鼓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载荷较大,几何突变的地方应力集中明显,尽可能用大圆角过度。建议直接使用CATIA。

CATIA有什么优势么想学设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TIA有什么优势么想学设计软件

CATIA是航空项目主要使用的CAD软件,功能强大,BOEING、AIRBUS以及国内所有航空单位选用的设计、制造软件。由法国达索系统开发。百度一下会有很多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