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航模拐弯时为什么不用方向?

楼主(2015-01-13):
我看所有教程,固定翼掉头时都是用副翼,为什么不用方向舵?我试了试方向舵掉头时也很好用呀!新手一个,望指点。

网友A:
副翼来得快,姿态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来得快,姿态漂亮

但我觉得副翼新手不容易把握,,,,,

网友B:
因为真飞机也用副翼  方向舵作为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真飞机也用副翼  方向舵作为辅助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其实也是可以用方向,用副翼只是为了姿态与真飞机一样。

网友C:
用方向舵转弯你也要打副翼的撒,不然回平很慢的,楼主飞飞就知道了

网友:
大部分飞机的侧面积较小

网友D:
方向舵只是辅助,主要是利用副翼进行动作,方向舵只是在拉航线时帮助对准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方向舵转弯你也要打副翼的撒,不然回平很慢的,楼主飞飞就知道了

这里没人玩,就我自己摸索,泡论坛,所以水平也就那样,自己调不好飞机,模拟器还可以,真机炸了几个,飞丢一个,现在高三了没有玩,一天就泡泡论坛弄懂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向舵只是辅助,主要是利用副翼进行动作,方向舵只是在拉航线时帮助对准航线。

谢谢指点。

网友E:
话说这个问题,度娘有没有答案可以参考的?戴氏教学法里面还是鼓励新手用ailron + rudder 混控的方式的。说是能有效提高新手的上手程度。我也试过用这个方式,呃,怎么说呢,教练机这个还真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个问题,度娘有没有答案可以参考的?戴氏教学法里面还是鼓励新手用ailron + rudder 混控的方式的。说 ...

表示直接上手kt330,刚开始的时候舵量比较大很难飞,之后该小舵量还是很好飞的!安全飞数起落,当时做kt330就觉得好做!

网友F:
谁说方向舵不能转弯的~~~很多飞机3通就没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示直接上手kt330,刚开始的时候舵量比较大很难飞,之后该小舵量还是很好飞的!安全飞数起落,当时做kt3 ...

KT。。。。。好吧。咱们玩的不是一个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说方向舵不能转弯的~~~很多飞机3通就没副翼~~~

就玩过kt330和三角翼!

网友:
3D机必须用方向才能做出动作来,飞的快的飞机飞行时一般很少用方向。

网友G:
关于方向舵,大部分机型转弯确实是使用副翼及升降舵作用一起实现,这样反应快。
但有部分机型, 如有上反角的滑翔机,则使用方向舵转弯会好一些。
而至于以做动作见长的3D机,方向舵已经是实现特技动作的重要环节,如侧飞、四位滚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方向舵,大部分机型转弯确实是使用副翼及升降舵作用一起实现,这样反应快。
但有部分机型, 如有上反 ...

学习了。

网友:
使用副翼转弯/盘旋的根本原因是来得快而且直接。因为转弯/盘旋的实质是让升力倾斜从而在水平方向产生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所以操纵副翼的话,升力的水平分量迅速产生了,可以迅速进入转弯/盘旋状态。方向舵则是间接的,让机身偏转,从而左右机翼产生的升力不一样,升力不一致再促使机翼倾斜,这个过程要慢一些。对于现代高速飞机,方向舵转弯甚至是危险的,仅仅是抑制飞机荷兰滚、侧滑和修正机头方向的操纵面。

网友:
真机空战中 你自然会选择副翼转弯。。。性命攸关啊

网友H:
新手只飞过330,方向转弯挺好使,副翼转弯容易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只飞过330,方向转弯挺好使,副翼转弯容易炸

同感呀!就因为副翼转容易炸我才问的!

网友I:
先说说真飞机。真飞机转弯主要用副翼和升降舵,效率高。如果用方向舵的话,不仅转弯转的慢,人还会因为离心力有一种往一边甩的感觉,所以转弯时方向舵起辅助作用,既可以提高飞行员的舒适度(放一杯水在飞机里,水面是平的),又可以减小飞机舵面的应力。当然航模不用考虑那么多,但是方向舵的转弯效率还是不够高,所以建议还是用副翼+升降,按基本的飞行力学来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说说真飞机。真飞机转弯主要用副翼和升降舵,效率高。如果用方向舵的话,不仅转弯转的慢,人还会因为离心 ...

哦,感觉330用方向舵转弯效率不错,也许是应为是3D机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谁说方向舵不能转弯的~~~很多飞机3通就没副翼~~~

同样是3通的,玩具飞机多数取方向舍副翼,易操控,但转弯笨。航模就都爱取副翼舍方向,零活,但难操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谁说方向舵不能转弯的~~~很多飞机3通就没副翼~~~

三通等我你见过不带上反的么

网友:
我都没开过方向,因为我都没起落架,要是练习轮子降落,方向舵用来对准跑道还是好的,用副翼调整姿态,翼尖容易蹭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三通等我你见过不带上反的么

你的意思是有上反角的飞机方向舵不能转弯?笑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同样是3通的,玩具飞机多数取方向舍副翼,易操控,但转弯笨。航模就都爱取副翼舍方向,零活,但难操控。
...

请不要偷换概念,无论灵活与否,无论怎么取舍,方向舵都能转弯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请不要偷换概念,无论灵活与否,无论怎么取舍,方向舵都能转弯

说的在理,不过还有方向舵反偏航这个效应存在,所以说方向舵都能转弯还是有前提的,就是飞机的航向静稳定性不能过强。

网友M:
谁说不用方向舵转弯了,F3P方向舵转弯用的最多了,反而是副翼转弯不好用。不过要想转弯掉头最快,只能是方向舵加副翼还有升降舵三个舵面配合才行,新手慢慢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谁说不用方向舵转弯了,F3P方向舵转弯用的最多了,反而是副翼转弯不好用。不过要想转弯掉头最快,只能是方 ...

谢谢指点,

网友:
看习惯,姿态和转弯半径用副翼好控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不要偷换概念,无论灵活与否,无论怎么取舍,方向舵都能转弯

无语, 我也没说不能啊,只是说零活度跟操控上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的在理,不过还有方向舵反偏航这个效应存在,所以说方向舵都能转弯还是有前提的,就是飞机的航向静稳定 ...

朋友,反向偏航恰恰是副翼转弯引起的,大概原理是,平凸翼型副翼向下的那边机翼前进阻力增大,所以飞机发生非预期的偏航,反向偏航在对称或者平板翼型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有上反角的飞机方向舵不能转弯?笑话~

三通的你见过不带上反的么,意思是三通的用方向舵转弯的基本都带上反角,年轻人,别急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有上反角的飞机方向舵不能转弯?笑话~

认真看看别人得话,虽然我打字快,打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认真看看别人得话,虽然我打字快,打错了

好吧,那你的意思是不带上反角的飞机不能用方向舵转弯咯?~我只能告诉你,上反角是为了维持飞机的横侧安定,和转弯没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吧,那你的意思是不带上反角的飞机不能用方向舵转弯咯?~我只能告诉你,上反角是为了维持飞机的横侧安 ...

可以转弯,但是要完全依靠方向舵转弯还是要带点上反合适啊,要不然平直机翼做三通,肯定是副翼,油门,升降啊。

网友N:
楼主~~ 如果用放线转弯飞机掉高度更多,而且风大根本转不过来。用副翼转弯把机身侧过来,重力的一个分力提供了向心力,此时拉升降舵正好在做“圆周运动”因此转弯就很容易了。 你如果不飞3d,飞象真机或者函道机,那么方向舵在空中很少用到。基本就是在地面转弯滑跑用,还有在降落的时候如果有侧风出现你就可以用方向来小幅度的纠正方向。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O:
因为就算用方向也要用副翼

网友:
我表示重来不开方向舵.买的滑翔机也把方向舵给固定了.

网友P:
我喜欢副翼配合方向舵转弯,这样可以修正侧滑,让转弯更流畅。比如2.6米的滑翔机,打副翼转弯容易只倾斜不转头,这时候打方向舵就顺利转过来了

网友Q:
所有飞机都可以用副翼转弯飞行,但只用方向舵转弯就不一定行。例:左舵转弯,机头左转-飞机右滑-两边机翼升力变化-飞机倾斜(左、右)取决于飞机本身布局;若左倾,方向舵操纵飞机不用副翼可飞,否则就必须有副翼操纵才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