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前轮求教?

楼主(2015-01-13):
目前在安装前轮,请问为什么有两个架子?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第二幅图是第一幅中红色部分的放大,这个东西很小,但紧紧的卡在铁杆上,用什么工具才能取下来?轮子上到铁杆上后是不是就用这个东西卡住?

网友A:
没错啊,那个限位用的,边上有支头螺丝的

网友:
哇。。。玩油机,竟然不懂轮子和轮档怎么装,好危险啊

网友:
一个是雪橇板,一个是轮子,按需求选择装,不过。。。你确定你能驾驭的了这个油机么?玩航模要小心啊,真替你担心啊

网友:
大白  小松62,lz哪的

网友:
大白还直接上油机,找个人带吧,不然真为你的人身安全担心

网友B:
用内六角搬手,反时针旋转一到两圈,就OK了。

网友:
都汽油机了,连轮挡都不认识全面禁魔有楼主的功劳。

网友:
好危险的说

楼主:
谢谢大伙关心!任务所需,突然给我个油动的,电动的都没玩过,还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啊,那个限位用的,边上有支头螺丝的

3Q,总算知道是用来干嘛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内六角搬手,反时针旋转一到两圈,就OK了。

3Q,算是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
祝楼主安全学习飞行

网友:
先玩个电动的多好

网友:
连轮挡都还不认识就准备搞航测的节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