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朗宇电机磁钢脱落的问题

楼主(2015-01-13):
今天试飞收的二手450四轴,一次降落不稳轻微碰了一下,再次启动时发现马达(朗宇A2212)堵转,拆开后发现一块强磁体脱落,装回去后又能正常转,求问各位前辈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啊,需不需要用胶把磁体粘上,不粘的话可以转但会不会再次脱落啊?

网友:
坐等高人回答,依小弟看,有必要粘下,否则空中堵转问题就严重了。

网友:
炸过的电机,脱胶了,重新粘接平衡不好,最好返场

网友:
用AB胶粘便行了

网友A:
返厂比较好,自己粘不一定能搞定动平衡什么的,朗宇的售后还是挺负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比较好,自己粘不一定能搞定动平衡什么的,朗宇的售后还是挺负责的

嗯嗯,谢谢~

网友:
a的买新的 返厂运费都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