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8G图传的延迟计算问题

楼主(2015-01-13):
买了一套3DR的图传,打算放到四轴上做图像处理,目前比较困扰延迟的问题。 已经获得的信息是:
有两种标准扫描制式:PAL和NTSC,其中,PAL格式为625线,NTSC为525线,
目前选用的Sony Super HAD Color CCD相机的帧数为:
PAL:50帧, NTSC:60帧。
5.8G图传是把PAL或者NTSC格式的图像数据转化为无线信号发射出去,再由接收器接收。假如标准格式的图像不经过压缩,那么传输时间的计算过程为:

5.8G图传,点对点通信时可以达到20Mbps。黑白图片为8位,即每个像素占1个字节,16位图片每个像素占2字节,24位彩色图片每个像素占3字节,以Sony Super HAD Color CCD相机为例,NTSC制式下分辨率768x492,则未经压缩的每张图片的大小和传输时间为:
8位     768*492*1=377856byte=369kb,传输时间为:369/20/1024*8≈0.114s
16位     768*492*2=377856*2byte=738kb,传输时间为: 738/20/1024*8≈0.228s
24位     768*492*3=377856*3byte=1107kb,传输时间为:1107/20/1024*8≈0.432s

也就是说图像的延迟在0.4s左右。这个延迟对于航拍FPV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需要较高实时性的图像处理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以上的计算有一个大前提,就是PAL模拟信号转化到无线发射时不经过压缩,我查了挺多图传的资料,都没有图传标出使用的是H.264或者MEPG-4等压缩方式,
是否代表了目前市场上的图传设备都是不经压缩的?

或者请高手朋友指出上述计算过程的错误~非常感谢~~

网友A:
现在的图传都是模拟图传,如何压缩?那不在接收那里直接就是数字信号了么,我不就直接可以用手机看了么,至于你说的实时,低于千元的设备我看悬,现在的摄像头基本都有祯插值和分辨率插值,图传干扰的雪花,信号丢失很普遍,模拟图传要获得稳定的图像基本不可能

网友B:
当然是模拟信号啦,是F3F还是F8W什么的就记不清了。
总之就是谁有那功夫和成本还给你转个MPEG啊。

至于延迟,可以参照一下我之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21816&extra=

我没有CCD摄像头,这个我没测,不过估计在0.1s左右。

网友C:
现在1,2G图传和5,8G图穿基本上都是模拟图像传输吧?不是数字传输啊,延迟很小的,狗输出到屏幕的延迟大约0,2S这边,真正用起来几乎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图传都是模拟图传,如何压缩?那不在接收那里直接就是数字信号了么,我不就直接可以用手机看了么,至 ...

嗯 昨天看了一部分帖子明白了图传的瓶颈,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模拟信号啦,是F3F还是F8W什么的就记不清了。
总之就是谁有那功夫和成本还给你转个MPEG啊。

嗯  你的帖子我之前看啦,能否测试一下把相机的AV信号直接转WIFI的延迟?目前看我可能得走这个路线,只需要20m以内的传输距离就够了。 你的测试是山狗0.14s,分辨率和位数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1,2G图传和5,8G图穿基本上都是模拟图像传输吧?不是数字传输啊,延迟很小的,狗输出到屏幕的延迟大约 ...

FPV人操作的话确实感觉不出来,不过我想做图像处理,至少单单传输的延迟就得0.1s以内才能保证足够的实时性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你的帖子我之前看啦,能否测试一下把相机的AV信号直接转WIFI的延迟?目前看我可能得走这个路线,只需 ...

减一下就行了,那个wifi模块产生的延迟大概0.16秒。我觉得还有优化的空间,毕竟那个一个用的是mjpeg,一个是并没有为延迟做过很特别的优化。

而且那个模块用的是TCP(根据其他大神的解释),如果用UDP应该能更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一下就行了,那个wifi模块产生的延迟大概0.16秒。我觉得还有优化的空间,毕竟那个一个用的是mjpeg,一 ...

0.16S这个数据比我上边算的0.4S的值小挺多,对模拟信号的传输速度的计算应该怎么算呢? 我上面用的5.8G20Mbps是802.11b的协议下的速度,这个协议针对的是数字无线信号系统,即5.8G的WLAN。

不知道常用的模拟FPV图传是什么原理,模拟AV信号通过调制,以无线的形式发出去,再由接收器解调,输出模拟AV信号?如果需要在电脑上看到视频,还得再弄一个AV转USB,变得更慢了。

网友B:
就是模拟信号直接调制然后发出去。

如果能事先压成264再以数字信号发出去那当然好,这样只需要维持一个200多kps的链接画面就可以很清晰了。
264以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达到即时压缩(0.0几秒的延迟),传输延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技术上实现0.1s级别的数字传输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是自己搞成本恐怕会很高昂。而且如果不经过专门的优化体积和功耗恐怕很难装到四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模拟信号直接调制然后发出去。

如果能事先压成264再以数字信号发出去那当然好,这样只需要维持一个2 ...

模拟信号的调制解调速率怎么计算呢?

网友(2015-03-19):
常用的b/g/n的2.4g wifi 抗干扰应该与5.8g图传差不多,但两者一个数字一个模拟,不能直接类比. 直观来说我估计5.8g 会比2.4g在500m 以内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2015-05-29):
引用 网友B:
就是模拟信号直接调制然后发出去。

如果能事先压成264再以数字信号发出去那当然好,这样只需要维持一个2 ...

兄台说的可是这个?
话说目前传720P已做到150ms,延迟还是偏大,还需要再优化。

网友:
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