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四轴出问题了 来看看

楼主(2015-01-13):
这是什么问题啊 配置450支架 xxd2212 xxd30a 2200a
问题已找到qq飞控箭头没有对准中间

楼主:
刚起飞就这样 不是操作问题

网友A:
什么飞控,电调很重要换好点的

网友B:
好欢乐的450

网友C:
APM飞控的话从新校准

网友D:
啥飞控?
感度或PID太大,抽风

网友E:
lz没有飞控!?

网友F:
调吧,就是设置的是

网友G:
如果是APM飞控,在开阔地重新校准罗盘和加速度计

网友H:
电调线可能插错口了 建议再仔细核对接线

网友I:
不管是哪种飞控,比例P太大了,除以2试看看。
XXD电机可以,电调不换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没有飞控!?
qq飞控 qq飞控 qq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