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8配置

楼主(2015-01-14):
550機架 v3508怎樣的配置最好呀?

网友A:
4S6400电池,3508 580kv 1355桨,绝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6400电池,3508 580kv 1355桨,绝配,

那电调呢,配几A的?

网友:
30铂金啊。。。。。。。。。。。。。。。。。。4S电、、、V3508 700KV12桨能抗风一点、580KV13桨比700效率高一点吧

网友A:
事实上580KV 4S电池1355桨 和3S700KV 1355桨效率几乎一样一样的,差别太小了,现在大家都说大桨低KV高电压时因为电压高电流小发热小,实际上扭矩差不多的、 12桨确实抗风,但是效率又不高,13桨正好在抗风和效率的平衡点上、 如果2.5KG一下的四轴,推荐用乐天20A电调,最大熵4S电,如果是想上6S电池,推荐铂金30A、乐天40A 说乐天比铂金快,但是在手感上几乎感觉不出来、
推荐收二手的乐天20A 160左右市场价,性价比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580KV 4S电池1355桨 和3S700KV 1355桨效率几乎一样一样的,差别太小了,现在大家都说大桨低KV高电压 ...

哥们。问一下。。。。。。。1355碳桨好(这个淘宝都不贵啊20多元,碳桨震动不小吧)?还是APC的 1355?

网友:
20多元?没这么便宜吧,,,1355桨好一点的都40左右、我手里面的碳桨除了1555其他的震动都挺小,1555自己做了平衡之后貌似震动更大了、 没用过MR的1355 我看了APC的官网,没有说有1355规格的MR桨啊,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版本、
普通的APM1238桨我倒是用过,震动很小,就是效率不高、
我说的是T的1355碳桨、

楼主:
今日試了v3508 700kv 1255槳 好有力量,手感一流,同之前用的f4006 680kv無得比,有機會試一下1355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