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问题

楼主(2015-01-14):
连接电源后,如果未开遥控,发出连续滴滴的声音,以前没有,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建议连电脑控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B:
好像是因为飞控解锁了,但是没收到遥控信号才响的把,你把解锁模式调一下看看

楼主:
查清楚了,是飞控设为持续解锁状态了。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