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区太冷,来这里请教高人,烧IO模块原因诊断

楼主(2015-01-14):
刚买的superx的IO模块第二次试飞莫名烧了,第一次试飞还挺好的,
第二次试飞的时候(第二天)开始通电卫星只搜到5颗星,然后断电重新上,led灯不亮,马达报警,一闻有糊味,坏了。
坛子里原来有个是因为4pin线短路造成的,我似乎不是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
因为6S把所有
电机
电调都并联在一起,同时通电导致瞬间电流过大引起的?
东已经返厂,我比较担心没找出原因,下次再烧,要是天上烧那惨了.线路我都有仔细检查,应该没有短路之类的说.
请大家支支招.

网友A:
正负反了

网友B:
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你说的情况肯定不会烧IO……

楼主:
诊断工作任重道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