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和华科尔遥控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01-14):
真心求教

网友A:
貌似到遥控器里面改三档开关所对应的通道里面的舵量。好像改襟翼或起落架舵量。连接电脑看,把蓝条对准所要的功能。你试下,祝成功。

网友B:
这个校准一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C:
舵量 naza的三档舵量是-800 0 800 上下浮动5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