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兽公测-初步上手体验

楼主(2015-01-14):
独角兽公测-开箱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0794&fromuid=78151

前天发过开箱照了,今天来带大家看看初步上手飞行的体验。
图片上方便说的优缺点我都在图片上标注了,论坛图片压缩导致看的不是那么清晰,见谅。其余图片没标注的我会下面详细说。

先说说总体飞行手感,悬停很稳的,打舵没发现明显的抖动,有其他的公测反应机器抖舵导致炸鸡了,可能是感度的问题,然后辽宁的天气最近不好,一直没有出去太远飞过,在商场楼里飞过低速航线,还是挺稳定的,GPS也没有测试上,新手应该能很好的适应。

1.首选看机身,3K全碳,碳板的用料还是挺足的,支臂很厚实,如果炸坏不知道开卖以后支臂会不会出单独的零件售卖。4个手拧螺丝拧掉后可以折叠机架,公测机电调线略短,影响折叠了,正式版希望会改进。整机给人的感觉还是很结实的,电机下装可以改成电机上装,这里还需要看电调正式版是通过什么方式固定的,目前是热熔胶+热缩管固定。天线建议采用三叶草四叶草,因为现在的天线5.8G普通,炸鸡后容易造成损坏,也容易飞行过程中刮到其他物体。点子设备尽可能多的安装在机身内部,这点可以减少炸鸡损伤。不过空间有限,很紧凑。

2.穿越机不一定需要GPS,但是如果有GPS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对新手会有帮助,比如防止飞丢等等,个人理解穿越机不一定会飞的太远吧,不过有GPS的话,我可以大胆的把飞机飞高。

3.脚架饱受诟病,大多数人都看见4个独立的支柱起不到缓冲的作用,其实更重要的是,炸鸡容易单个脚架受力过大,而脚架在底板上的打孔过于靠近边缘,导致容易坏底板。这里面我后来的炸鸡,也碰巧验证了这个问题,飞机发回厂家了,厂家沟通中说已经改成采用滑撬的方案了,类似飞越250,这里期待返厂回来的飞机,厂家的反应还是挺快的。

4.然后是摄像头,摄像头采用欧姆维的图传+600线,摄像头俯仰倾斜10度左右,考虑飞航线时能看清前面,摄像头是用热熔胶固定在碳板上的,这里固定会容易出现图片上的左右不平的问题,原因我已经PS在图片上了~~~然后重点说一下外挂其他相机和摄像头,比如狗,是硬挂,如果硬挂在下面,那么相机下边缘非常接近地面了,如果炸鸡容易损伤相机,看看是不是能改进一下这里的固定方式,或者采用其他相机上挂。如果是狗以外的运动相机,那么还能好点,因为其他的貌似都比狗要高度小一些,不至于炸鸡直接亲吻大地。

5.电调采用热缩管之后热熔胶固定在机臂上,这里一是不太美观,飞了几个起落之后,机臂热熔胶会很多灰尘,还不一定清理,二是线和电调都露在外面,炸鸡后有可能损坏,要是能做两个上下的夹片,之后把电调盖上,应该也不错,类似这个意识吧。或者把电调布在机身容易散热的地方,然后直接电机线插接过去。

6.电机孔位做了预留,方便后期升级电机,目前是6A + 银燕PM1806塑钢电机,飞高速动力有点不足啊,如果是套机的话,还是稍微上调一下这里的配置较好,毕竟买套机的回去就diy升级电机不是特别理想的选择。

7.遥控器,定制的富斯i6,整体手感不错,防滑帽的手感也很好,我那个右手摇杆无法拉倒最近,像有个东西挡住了,应该是个例。遥控器带回传,可以看见电压,卫星等参数,美中不足就是那个外屏过软,详情看图片,压下去的时候灯光发生了扭曲。作为套机来说,这个遥控器性价比还不错,还有背光。只能用AA电池,不能用锂电,这里是个不方便的地方啊。

8.LED灯带的焊点是裸露的,这里容易损坏啊。

9.然后是眼镜,先来看外观,由于是工程样机的关系,缝隙很大,天线SMA固定座在外壳上,但是拧天线的时候会随着转动,无论怎么拧紧固定座都容易这样,这里眼镜内部固定座的位置打上热熔胶应该就好了,体验不太好的地方是那两个接收天线,根部太紧,正常是可以旋转的,拧紧后旋转到想要的角度,由于太紧,就不好旋转,这样就只能跟着天线固定座来决定角度了,总之这里不太舒服,多旋转几次天线,应该会松一点。眼镜可以调节固定带,方便不同的人佩戴,但是清晰度不好,不是特别理想。

10.说说电池的安装相关。随机带的电池是2200mah 20C,飞机和电池都粘上了魔术勾,不是魔术贴,是两面一样的魔术勾,价格高于魔术贴,使用起来也更好用,只要习惯了安装方法,紧实好用。但是吐槽一下电池的安装方向和电显的预留位置,可以从我的两种安装方向图片上看见,如果电池的头部向着飞机的尾部,那么电显就能够到电显预留位置,但是还不太好放进去,因为不同电显大小不一样,然后同时这种安装方向会导致电池与飞机之间的硅胶线堆留过多;为了使线的长度差不多,就把电池的头部向着飞机的头部安装,这样电池线正好能够放平,但是电显的预留位就显着有点多余了。这块有点尴尬啊。我自己飞飞机还是不放电显的,因为一般飞行时间固定~~~自己算时间和推油门的动力就能感觉到。

11.然后就是炸鸡情况说明了,炸鸡后脚架伤及底板,就上我上面分析的一样,这里厂家肯定是改进了,以后估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余支臂无伤,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厚实的。如果以后能单卖配件,就更好了。

网友A:
沙发,点赞,坐等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点赞,坐等楼下!!!!

我去。。。好速度,我还没编辑完帖子呢,刚上传完图片。。沙发都没了

网友:
厂家来了
楼主所说的脚架问题已得到实质性的修改,用户请放心,现在是雪橇式脚架,降落更稳妥安全系数更高

网友:
帮忙顶上去

网友:
电调打胶这样行吗

上视频啊

网友B(2015-03-20):
请问这个 眼镜显示效果怎么样

关注 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 眼镜显示效果怎么样

关注 3d

我手里的公测版本的眼睛不理想,效果不太好,清晰度是个问题,正式版的手里没有,就不知道什么样子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的公测版本的眼睛不理想,效果不太好,清晰度是个问题,正式版的手里没有,就不知道什么样子拉

谢谢!

看来这个眼镜只好放弃了,再次感谢!

网友:
遥控器是富斯i6贴了自己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