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求高手.FUTABA T8J 教练开关的设置和 如何联接开源头追的问题,跪求大神

楼主(2015-01-14):
首先,文化很低,看不明白英文,所以说明书早已扔了。
      我用开源的头追连接FUTABA T8J 用教练口连接,开源头追按大神发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115我已搞定,在电脑上测试也没问题了。但不知如何在控上设置。按有些模友的说法是:第一,要指定一个打开教练模拟接口的开关,第二、要分配输入进来的开关通道
     下面我提供下我摇控的菜单,总共3页

跪求设置方法:QQ442091456 电话18923702821

一进入的菜单

一进入的菜单

一进入的菜单

一进入的菜单

TRAIER 是教练的意思

TRAIER 是教练的意思

进入这个菜单后,设置成这样,但也好像没有

进入这个菜单后,设置成这样,但也好像没有

追踪模块是这样接的

追踪模块是这样接的

网友:
还是一个电话好使

楼主:
此项技术已完美解决

网友:
futaba   t8fg怎么设置,是  6   7  8通道func吗

网友:
水平方向上运动传感器,水平舵机运转正常,但是俯仰方向上运动传感器时,俯仰舵机动(运动缓慢,而且方向有时候会乱),同时水平舵机也受影响在动!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在遥控器上的读数是如果往正向移动会先向反向移动一下再正向移动(反应到舵机运动上就是正传时候突然反转再正转)。这个问题困扰一年了

网友(2015-11-05):
楼主,可以说说怎么设置么,我没有搞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