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手机地面站Droidplanner的使用心得

楼主(2015-01-14):
一、地面站的下载(里面还有附带的一个APP--fanqiang用的,2个软件都安装下):http://pan.baidu.com/s/1c0fFgcS

谷歌地图不太好加载,所以需要一些特别的技巧
---------------------------------------------手机安装离线地图--------------------------------------------------------------
二、手机安装Droidplanner,进入到手机文件夹找到Droidplanner文件夹,然后找到Maps文件夹

三、接下来要用到电脑上的Mission Planner,找到Mission Planner安装的地方,一般在C盘---progranm files (X86)--Mission Planner---gmapcache----TileDBv3--en---GoogleSatelliteMap---会出现123456等等的文件夹把这些文件夹都拷到手机里的Maps文件夹

四、打开手机的Droidplanner,点击左上角的图标,出现一个界面,按设置---用户界面--Maps provider preferences---使用离线地图
--------------------------另一个方法(主要我自己的Mission Planner根本没加载出来谷歌卫星地图,我用的高德地图)-------------------------------
一般来说这样就好了,但是我没成功,我是根据泡泡老师的视频搞的。。。然后我自己卸载APP ,再重新安装,打开那个fanqiang路由器就可以加载地图了(这个方法别开“使用离线地图”),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是能用了,,,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方法尽管提出来,分享出来

网友A:
貌似不错,DP不支持手机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错,DP不支持手机遥控?

可以吧,,,里面有这项功能,今天才搞好地面站,没试呢,,,一直搞的地图

网友B:
嗯,一鍵解鎖,一鍵起飛,一鍵XX 都有
不過好像沒看到一鍵放生的功能
大概是太便宜了,所以沒有這麼高級的功能吧?

网友C:
可惜 俺 眼睛不好使。。14寸 屏幕都 吃力。。

手机 屏幕 实在 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 俺 眼睛不好使。。14寸 屏幕都 吃力。。

手机 屏幕 实在 太小。。。

怪不得你发帖都是豆那么大的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一鍵解鎖,一鍵起飛,一鍵XX 都有
不過好像沒看到一鍵放生的功能
大概是太便宜了,所以沒有這 ...

据闻一键炸鸡快有了,与大厂看齐,一键放生後续一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闻一键炸鸡快有了,与大厂看齐,一键放生後续一定有

还是跟数传有关系,XBEE就基本稳定多了,433的数传我也不想多说,玩无线电的都知道,用个手台都能打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吧,,,里面有这项功能,今天才搞好地面站,没试呢,,,一直搞的地图

你是哪个版本的,我的2.2.2的版本在setting-advance-off line maps 打钩以后,还是一片空白。骗淫!根本不好使~~~~~~~~

网友D:
离线地图 得先下载或安装离线地图才能用,不是打勾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线地图 得先下载或安装离线地图才能用,不是打勾便行

你想用离线地图可以用你的mission planner 的自己加载的地图,不想用的话你就别打钩你要fanqiang加载谷歌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个版本的,我的2.2.2的版本在setting-advance-off line maps 打钩以后,还是一片空白。骗淫!根本 ...

app都在网盘里呢,你自己下载看看,,我就是这么弄的,,,仔细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 俺 眼睛不好使。。14寸 屏幕都 吃力。。

手机 屏幕 实在 太小。。。

还好吧,,,我感觉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离线地图 得先下载或安装离线地图才能用,不是打勾便行

大哥,你觉得我会不按他要求拷进地图再上来说嘛,当然拷贝到手机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用离线地图可以用你的mission planner 的自己加载的地图,不想用的话你就别打钩你要fanqiang加载谷歌 ...

可悲的告诉你,早可用我早都用了,我的手机是安卓4.2,不支持VPN ,只能看网页,悲催吧,fan qiang路由器早就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用离线地图可以用你的mission planner 的自己加载的地图,不想用的话你就别打钩你要fanqiang加载谷歌 ...

可悲的告诉你,我早就会用f q软件,但是手机升级了4.2系统以后对V~P~````n支持特别差。不然我早就用了。

网友E:
今天测试了下地面站的  但是开了跟随后  过一会儿 软件就自动关闭了。。。。。吓的一身冷汗 不知道什么愿因   3次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F:
LZ第一句话就 SB ,好意思舔着脸发帖,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测试了下地面站的  但是开了跟随后  过一会儿 软件就自动关闭了。。。。。吓的一身冷汗 不知道什么愿因 ...

你是不是要把GOOGLE PLAY 服务更新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第一句话就 SB ,好意思舔着脸发帖,呵呵。

嘴放干净点。。。

网友:
DP闪退、求解决办法、

网友:
一个比一个牛

网友(2015-03-28):
手机安装了那两个软件,鄱那个能用,可打开Droidplanner要更新,要帐号才行,在手机文件夹中也找不到Droidplanner文件夹,不知是什么回事?

网友:
我能打开Droidplanner,就是不能显示地图,在手机打开Droidplanner文件夹可打开里面只有你图上的第一个LOGCA文件夹,没有后面两个是怎么回事,说一下,我现在手头上还没有数传,我想搞好了手机地面站再入手数传/请多多指教/

网友G(2015-11-12):
引用 网友B:
嗯,一鍵解鎖,一鍵起飛,一鍵XX 都有
不過好像沒看到一鍵放生的功能
大概是太便宜了,所以沒有這 ...

DroidPlanner的自拍按钮dnroie是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DroidPlanner的自拍按钮dnroie是什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之前拍也都沒反應...

网友(2018-03-28):
请求楼主在发一份

网友(2018-12-21):
我之前下载dp无法显示地图,然后番墙后可以显示地图,谷歌框架都安装了,然后在地面站里面没法定位,谷歌地图可以定位,怎么回事?

网友:
为什么我的dp无法定位手机的位置 已经翻qiang了 无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