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下八百杀入固定翼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5-01-14):
问个接收机拉距方法
d10控,刷了devi固件,配dsm2接收。

就我一个人,走远后,没法用手机电话问另一头的人看舵机控制的情况。

还有好招吗?

网友:
视距内飞固定翼,不太需要拉锯实验,空中可控随便都有500m。

网友:
用个飘飘上天 飞高点 自然就测出来了 呵呵

网友:
其实距离完全够了,视距飞一般都不会超过控制距离的

网友:
有一招
搞条遥控船小船,接收机放进去,放进湖里,让船沿着湖岸跑,能够测出失控距离,一定要注意失控保护必须设置好,失控以后走两步,又可以控了。
前提是得有条船,还有个大湖
要是人烟稀少,遥控车也可以
问题在于,2.4G在水面衰减的很厉害,所以这不是实际空中距离,只能检测遥控器好坏
我就是用这法子检测刚到手的遥控器,不过差点把船跑没了,跑太远看不见了。

楼主:
呵呵各有大招啊

网友A:
在舵机摇臂上帮一块大KT板.长条形的.然后用棍加高2米左右 然后里很远都可以看到摇摆..或者用电话听声音 也是能听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舵机摇臂上帮一块大KT板.长条形的.然后用棍加高2米左右 然后里很远都可以看到摇摆..或者用电话听声音 也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就是最普通的2.4G控和接收,一般一米左右翼展的机机,飞到看不清姿态了,也不会失控的。

网友:
不用测试,从来没出过问题,用的D10白色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舵机摇臂上帮一块大KT板.长条形的.然后用棍加高2米左右 然后里很远都可以看到摇摆..或者用电话听声音 也 ...

真有你的,有趣。

网友:
何需复杂。找失控保护菜单。设置好。舵机接上失控保护通道上。开控开接收。拿着飞机就使劲往火星方向跑吧。跑到舵机有动作了就代表失控了。然后就是停在那里用手机看下导航,你离火星还有多远吧。我一个人就是这样试的。包刮玩车。

网友:
发表于 2015-1-15 00:47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frr 于 2015-1-15 00:51 编辑

何需复杂。找失控保护菜单。设置好。舵机接上失控保护通道上。开控开接收。拿着飞机就使劲往火星方向跑吧。跑到舵机有动作了就代表失控了。然后就是停在那里用手机看下导航,你离火星还有多远吧。我一个人就是这样试的。包刮玩车。

很好很好的方法!!!

网友:
那个固件不是可以调功率的,你调小点再测,就不用走太远。可以找个人少的地方,吧把油门开了拿飞机跑

楼主:
谢谢,此问题已得到各位的大力协助,已了解。

昨晚也测试了一下,最低功率时,大约只走了不到20米,舵机就会发抖。

再远点,接收机的指示灯就会闪,即信号连接有问题。

本想骑车出去找个远点的再试下300米如何时,

被老婆阻止“黑灯瞎火不要出去乱跑”,改天再试吧

网友:
说服老婆,让她帮忙给观察就最好了

网友(2015-02-13):
做好的办法,就是再找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