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04和1806的选择

楼主(2015-01-14):
   一直玩大的多轴,最近看到穿越机很火,如今入手了一个250机架,想问问大家银燕2204和1806之间要如何选择。
   目前只知道1806比2204轻,但是2208动力比1806大。

   还有就是用5030还是6030桨啊,那个尺寸续航时间久一点。

网友:
是2204吧。。2208 不适合250了

楼主:
银燕和朗宇都有2204  不知道那个好

网友:
3S电,1806配5045是基本,用2204或2206配6045很暴力,2208老外也有人用,但相对电调也要用大A数的,最好用4S的电...整体成本上去了!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一套续航时间久一点的,呵呵~~

网友:
2204 动力大,爽

楼主:
刚看了一下我的是280轴距的机架,觉得还是用2204  6045桨应该好些吧。

网友A:
对,用6045别用60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用6045别用6030

嘿嘿,我就觉得桨大一点会好一点

网友:
1806够用,2204更爽,穿越机不比大多轴,续航不是追求,一般6-10分钟的样子(3S1500-3S2200电池),个人感觉5045桨的机动性比6045更好,续航就是6045长一点,6030续航时间更长,但是目前乾丰的6030实在是太垃圾,空中断桨没商量

楼主:
呃,乾丰的桨还小贵啊

楼主:
6030比6045续航时间还长啊

网友B:
顺便问一下是不是大家的穿越机现在基本都用3S电了?还有用2S电的吗?用3s电和2S电主要区别在哪里?

网友C:
2204配6045,8分20秒,2200mA,600克,正在充电,等一下测5030.50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4配6045,8分20秒,2200mA,600克,正在充电,等一下测5030.5045

期待测试结果 6030也一起测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测试结果 6030也一起测试一下吧

6030桨没买
彩虹桨6045:8分19秒
彩虹桨5045:7分05秒
乾丰5030:8分50秒

楼主:
看样子还是5030 续航时间长点

网友A:
30系列的桨都不如45系列的,断桨没商量

楼主:
30为什么会断桨呢

网友(2015-06-15):
引用 网友A:
30系列的桨都不如45系列的,断桨没商量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新手最好2204或2206,   1806主打轻,迅捷,但是轴只有2.0,如果你其他配件选用的是和2204等一样的划,那整机重量只轻3%-5%,那摔一下轴很容易弯曲,抗摔能力比2204,2206的3.0轴,3.17轴差无数倍,而且机米螺丝是坑爹的0.9。。。螺丝刀及其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行半年多啦,我感觉银燕mt2204真心不错,比1806强多了,不仅动力大,而且耐炸,炸了多次,还是飞的爽,并 ...

6045没ATG6040耐炸,,新手还是ATG6040吧,无敌耐炸

网友:
ATG的确是无敌耐操!

网友:
这是要淘汰1806的节奏吗

网友:
哈,小机器用1806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用的1806上5040浆 说实话GF5040狠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30为什么会断桨呢

这就好比关公大刀和标准直剑对砍,剑断没商量,,,如果还不能理解。。。。那你自己剪短一根6030和一根6045,肉眼比较根部横截面积就知道了

网友(2015-11-24):
引用 楼主:
30为什么会断桨呢

因为桨比较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一套续航时间久一点的,呵呵~~

2206 1900KV  3S  加6040或6045桨,续航最久,加速快,单个600克拉力下,效率都有4,,2204  2300KV配6045或6040效率偏低,扭力不够,强行增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是不是大家的穿越机现在基本都用3S电了?还有用2S电的吗?用3s电和2S电主要区别在哪里?

先算总电量,3s 1000ma是3*1000=3000ma,2s 1500ma的 2*1500=也是3000,总电量相同的同品牌电池重量应该相同,无论S数是多少
再看最高转速,很明显,3s电池的最高转速与2S相比是3:2 的关系,而且3s的悬停油门与2S相比是2:3,会低一点。同理悬停时3s的电流也要小于2s电池的情形。
有些一体机可以上2S或3S电池。看动力需求,如果2S电池对应的转速能提供足够升力,也是可以采用的。

网友E:
经过粗算2204与1806 的动力相当的,算式为22*22*4与18*18*6 的大小对比,相差无几(1936:1944)如果1806轻些当然优先选它,不过我认为同一品牌应该2204 轻些,有个粗算动力相当的电机越扁的越轻。总之手上两种型号都有的话选轻的。至于用什么桨效率高的问题,没法立即给出结论,因为要考虑总重,电机,电调,电池的参数,3S 1500 20C与3S 2200 25C的放电能力简单估算下,前者1.5*20=30A,后者2.2*25=55A,由于更换不同型号电池导致总重增加的,峰值电流都会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测,换不同的电池和桨实测悬停时间,任何引起总重变化的情况都应重新测试悬停时间。

网友B(2016-03-24):
引用 网友E:
经过粗算2204与1806 的动力相当的,算式为22*22*4与18*18*6 的大小对比,相差无几(1936:1944)如果180 ...

学习了,好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好专业啊

其实没多少高深的姿势,个人喜欢多实践而已,结论也未必全对,不断修正中

网友:
看你怎么选择了,如果你要马力更大,飞的更爽肯定2204好了,

网友:
这两个我都不会选,现在会选银燕红底RS2205 KV2300电机,因为效率更高、更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我就觉得桨大一点会好一点

吸电比喝水还快

网友F:
1806還是2204,我覺得還是要看樓主估計整機出來多重,太重的話,1806不太合適。我剛組裝了一台190,最初也是考慮1806還是2204,最後決定用1806配4045槳,4s1500電池,速度比我想像中快很多,但不能夠長時間全油門,1806會很熱,但正常飛行在60~90km/h,基本沒溫度,懸停能十分鐘多點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06還是2204,我覺得還是要看樓主估計整機出來多重,太重的話,1806不太合適。我剛組裝了一台190,最初也 ...

4040三叶效率更高

网友:
我不太喜欢太小了250~280比较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