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远飞,回来后很后怕,因为狗WIFI忘记关

楼主(2015-01-14):
高度60米,距离530米,第一次远飞,回来后发现狗WIFI没关,想想后怕

?firsttime=1

网友A:
这么房子上面飞...你关不关wifi你都应该后怕..

网友B:
不太懂  请科普一下!为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房子上面飞...你关不关wifi你都应该后怕..

:市区天天跑江滨,风大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  请科普一下!为何啊

我是精灵2啊,所以后怕

网友C:
在高处遥控的吗?这么多楼遮挡的话5百多米有障碍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D:
wifi没关为什么就要怕呢?我经常都是狗的WiFi开着,好控制拍照或者摄像,当然飞高和远之前要设置好事摄像,并开启。WiFi都是有密码的,不用担心人家给你控制关闭了,你看不到,另外就是要注意电量要足够,开WiFi耗电速度更快。最后就是一定要非常注意在人群上面飞和住宅上面飞,安全第一!!!

网友E:
Wifi开着不会干扰2.4G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高处遥控的吗?这么多楼遮挡的话5百多米有障碍是不是很危险

没有啊,完全看不到飞行器,全靠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没关为什么就要怕呢?我经常都是狗的WiFi开着,好控制拍照或者摄像,当然飞高和远之前要设置好事摄像, ...

飞远或者飞控信号很容易被干扰,因为频率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fi开着不会干扰2.4G控么???

所以后怕,但还好我 这次没被干扰

网友:
有什么好怕的,根本不会干扰,是2.4g就会干扰那还了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完全看不到飞行器,全靠图传

那就是有一点建筑物遮挡没啥是呗。。。。我以前以为有遮挡不好呢。但看了你这个感觉没啥事。

网友F:
在家我开控的话 Wi-Fi根本上不了网,说明他们之间干扰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有一点建筑物遮挡没啥是呗。。。。我以前以为有遮挡不好呢。但看了你这个感觉没啥事。

高度60,应该遮挡不了吧,只是看不见飞行器而已,第二次高度40飞260米就不行了,图传信号飘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气好

是啊,很危险

网友H:
楼主确认OSD没有看错?我怎么觉得远不只530米啊。
你用的多大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确认OSD没有看错?我怎么觉得远不只530米啊。
你用的多大的图传?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我指的是高速飞行那一段,回来悬停时已到达视线附近,后半段慢速飞行只是在上空绕一圈,后原地附近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家我开控的话 Wi-Fi根本上不了网,说明他们之间干扰不少

你错了,遥控的WIFI虽然是2.4G的,但是他的传输不是按照802.11abng来传输,而WIFI 是按照802.11协议来传输,当该通道上有数据在传的时候WIFI通道会堵塞在那里等到数据传输完毕才能传输。除非在不同的信道上。

比较通俗的讲,遥控的2.4G是强盗,而路由的2.4G是良民,强盗总是霸占的道路,良民只能在一边干瞪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确认OSD没有看错?我怎么觉得远不只530米啊。
你用的多大的图传?

400mw图传发射,我说高速飞行那段,回来悬停时已到达视线上空附近,后半段只是绕空后原地下降

网友I:
看你的wifi类型了,你要是开app模式很危险,rc模式无所谓,不会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wifi类型了,你要是开app模式很危险,rc模式无所谓,不会干扰的

这是真的吗?有没有根据啊!没开wifi很是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真的吗?有没有根据啊!没开wifi很是麻烦啊

开rc模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