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minix的建议

楼主(2015-01-14):
minix在我手里已经安全飞行超过2小时了,除了没有SX稳之外,暂时还没发现什么严重问题(osd问题除外)。但是发现一个值得改进的地方,提出来供参考:minix的电调输出接口不是标准的,官方提供转接线一共四根。由于输出下排1234,中排5678,导致无论飞几轴都要把四根线全接上,特别小机架上空间特别吃紧。
故此建议:将电调输出改为下排1357,中排2468,这样四轴两根线,六轴三根线,八轴四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
为什么呢?请教

网友B:
按顺序好,已经成习惯了。打乱了还要适应,弄不好还要完蛋。还是按照老规矩来吧。

网友C:
不同意。 因为我的是四轴,用的是好盈乐天电调,信号接口插得挺舒服。

网友D:
不同意 這樣不好插

网友E:
我觉得以前的接口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