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无刷电机出问题

楼主(2015-01-14):
我刚开始玩多旋翼,没什么经验,想请教一下前辈啊。今天刚试飞了一下,飞机还没飞一米高就往一边向倾斜最终坠机。捡起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
电机
变的比较僵硬(难道是摔坏了?),
手动转动电机的情况下,这个电机比其他三个电机要僵硬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可以修好么?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A:
轴承摔伤了

网友B:
,,,摔坏了呗、、、就是转不动的感觉是吧,可能是轴弯了 ,要是随便飞飞的话还是没啥问题的,你是什么飞机?啥配置?

网友C:
返厂去不一定收钱的,就是花点邮费。

网友D:
估计要换电机了,不贵吧

楼主:
确实是里面的主轴承摔的出现了问题,不过现在修好啦~谢谢各位的解答啊!

网友E:
我的现在推油门会从一个方向翻,转电机有一个比较僵硬,会不会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修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