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咨询个关于手机屏幕问题?

楼主(2015-01-14):
我看手机上的屏幕像素都很高而且还不贵,有没有相应配套的AV驱动板呢,我在某宝上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A:
手机屏幕基本都是定制的,受众面小,加之排线插座也是手机厂商专门定制的,通用型更小。所以基本不用考虑。

网友B:
我也想啊,看航拍显示器的参数,我买个100块钱的二手机都比它的显示效果好

网友C:
手机屏开源而且能用起来的目前貌似只有nokia 5110的屏,不过是黑白点阵

网友D:
关注 此贴 确实 感觉 手机屏现在的清晰度亮度 都不错 要有好的方案 也 弄一个

网友E(2015-10-05):
长春人民表示关注!好多闲置

网友F:
现在功能机和低端安卓机都有闲置的了,拆屏出来利用一下吗。

网友G(2015-12-23):
顶一下,看看有没有大神解决这个问题,我也闲置了一个诺基亚c5的屏幕,国外有人把废旧手机的摄像头重新使用了,那就太解决成本问题了,而且效果还好

网友H:
能解决的人肯定有,但每种机型显示屏的接口、排线等都不一样,要达到目的的话,劳神费力还没效益,谁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