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lite飞控的疑问

楼主(2015-01-14):
飞控供电是不是可以直接从电调取电(电调带BEC和信号线一起插在飞控上),飞控上的X3接口空着,如果可以的,那四个电调的正极都插进飞控和只用一个电调的正极插入有什么区别?

楼主:
但是我插上能正常工作啊,只是心里没底所以来问问

网友:
最好不要一起连

网友A:
可以,软件中关掉电压监控就行。最好只用一个供电,多个都接上相当于使多个电源之间并联,对电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软件中关掉电压监控就行。最好只用一个供电,多个都接上相当于使多个电源之间并联,对电调不好

如果只接一个 ,会不会4个电调之间就不平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接一个 ,会不会4个电调之间就不平衡了?

不会,不过最佳的方案应当是PMU供电

网友:
用原配电源模块

网友:
沒差異一直這樣使用!只使用一條個人感覺有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