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rc9通道输出

楼主(2015-01-14):
请教各位,
想用apm接三轴云台,于是按照网上的教程,如图

rc9的servo是灰色的,而且实际也没有输出,但是10和11都是有输出的,
看参数

竟然没有rc9的选项,是我忽略了什么了么?求解

网友:
是没有9通道啊,那是接收机通道,云台直接接收机就可以。
印象中也不续要这么多通道,这么多通需要双接收机串。

网友:
stablized pan 前面打上勾

网友:
3轴云台实际操作2轴就够了,你不需要手动调整roll.  只需操作 yaw,  pitch

网友:
同上,开源飞控用云台我也困惑了好久啦

楼主:
回复楼上们,我不需要增稳,所以stablized应该都不要勾,但是我确实需要三个通道。
而且,rc9输出应该是可以有的,apm确实有9,10,11三个pwm输出啊,为什么9没有呢

网友:
楼主可以给一个网上教程的链接吗,或者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