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飞控预热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14):
在论坛看,经常见到NAZA V1 V2起飞前须预热,并且要预热好几分钟。
1、请问什么叫预热呢?
2、如何进行预热?naza lite飞控
3、不预热直接起飞有何后果?
请各位畅所欲言

网友A:
1 防止温飘
2 插电后4连闪黄灯就是预热
3 预热是自动的 没预热完解不了锁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防止温飘
2 插电后4连闪黄灯就是预热
3 预热是自动的 没预热完解不了锁飞不了

谢谢你的回答,什么叫温漂呢?你说没预热机器无法解锁起飞?

网友:
预热就是让传感器适应 飞控周围的温度
飞控接上电就自动预热了
预热不好 就炸机

网友:
不预热飞得不稳

楼主:
那起飞还是得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