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电池版本

楼主(2015-01-14):
论坛收了两个精灵2电池,外观一样的,其中一个充电正常,插入精灵2后提示非DJI智能电池,另一个完全正常,卖家说都是原厂正品,没办法我拆开了进行对比,发现电路板版本不一样,看pcb上面好像印了时间,请dji的师傅或者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是版本兼容问题还是电池有故障了?排除电池检测接触点问题,我都严格检测并测试连接是正常的。说明一下,电池确实没有进过水,板子上的印子可能是洗板水没弄干净吧,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从图片上看,左边的电路板貌似进过水啊

网友:
智能电池分一二版的

网友:
上面是泡过水的电池,电路损坏,所以报错吧

网友B:
大疆售后说,电池拆开不保修,楼主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上看,左边的电路板貌似进过水啊

确实没有进过水,可能是洗板水没弄干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售后说,电池拆开不保修,楼主悲剧了

因为我是论坛收到的,不指望保修了,就打过研究一下吧,我就想确认一下这两个是不是都是正常兼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进过水,可能是洗板水没弄干净吧

楼主……洗板水是不可能发绿的……这个应该就是进水了

楼主:
确认这两种板子的电池都兼容精灵2是吧?

网友:
有變綠!受潮
鑑定完畢